AWR1843BOOST mmw demo运行指南(上)

楼主:
作者:Meichen An/Chris Meng

a.       硬件设备:

  • 以AWR1843BOOST RevC为例,也可以作为其他毫米波评估板运行mmw demo的参考。
  • 5V3A电源
  • USB线

b.       软件环境:

  • mmWave SDK(以mmwave_sdk_03_04_00_03为例)

下载链接:https://software-dl.ti.com/ra-processors/esd/MMWAVE-SDK/latest/index_FDS.html

  • XDS110驱动(下面两个软件安装其中一个)
    • Code Composer Studio(CCS 9.3或者以上版本,以CCS10.1.0为例)

下载链接:https://software-dl.ti.com/ccs/esd/documents/ccs_downloads.html

(安装方式可选Custom Installation和Full Installation。选择Custom Installation安装方式后的Select Components步骤中务必勾选mmWave Sensors。)

    • XDS Emulation Software 7.0.188.0或者以上版本

下载链接:https://software-dl.ti.com/ccs/esd/documents/xdsdebugprobes/emu_xds_software_package_download.html

  • Uniflash(以UNIFLASH_ 6.0.0.2710离线版为例)

链接:https://www.ti.com/tool/UNIFLASH

也可以使用在线版本的Uniflash,链接https://dev.ti.com/uniflash

注:软件安装路径尽量使用默认路径,自定义路径确保不包含中文和空格。

注:安装过程中会出现相关驱动的安装,确保安装成功。

c.       操作步骤:

3.1烧写mmv demo到AWR1843BOOST

a. 设置AWR1843BOOST板上的SOP0-2分别为1、0、1。然后通过USB连上电脑,接通5V电源,如图1。在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可以看到User UART以及DATA PORT,分别对应COM4和COM3(对应的端口号可能因不同电脑不同),如图2。

查看详情

                图1 AWR1843BOOST SOP烧写设置以及连线参考

查看详情

                                                   图2 AWR1843BOOST串口在电脑上的显示示例

b. 运行Unifalsh工具,点击选择烧录的芯片,例如AWR1843BOOST。

查看详情

                                                          图3 Uniflash选择烧写器件示例

c. 点击Setting&Uitlities选项,配置正确的串口(设置图2中显示为XDS110 Class Application/User UART的串口号,这里是COM4)。

查看详情

                                                              图4 Uniflash里配置串口示例

d. 返回Program点击Browse,选择在目录mmWaveSDK\mmwave_sdk_03_04_00_03\packages\ti\demo\xwr18xx\mmw下,文件名为xwr18xx_mmw_demo.bin的bin文件(根据毫米波评估板的不同,所选的文件夹/文件名也会有所变化)。

查看详情

                                                                                                图5 Uniflash烧写窗口示例

e. 点击Load Image进行烧写,等待一段时间。可以在Console控制台窗口可以看到成功的log打印。

查看详情

                                                                           图6 Uniflash烧写成功后控制台输出示例

f. 关闭uniflash工具软件。断开AWR1843BOOST电源,将AWR1843BOOST的SOP设置为SOP0=1(短接),其他为0,如图7所示。

查看详情

                                         图7 AWR1843BOOST SOP工作模式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