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WR1843BOOST mmw demo运行指南(下)

楼主:
3.2运行demo

a. 上电之前确认AWR1843BOOST的SOP0设置为1,其余为0。接上USB连接,给板子上 电。

b. 使用浏览器打开https://dev.ti.com/gallery/view/mmwave/mmWave_Demo_Visualizer/ver/3.4.0/,进入mmWave_Demo_Visualizer界面。浏览器建议使用Chrome。如果打不开网页,请查看Q&A,使用离线版Visualizer。

请注意,板上烧写的mmw demo所在的mmwave sdk版本,要和visualizer的版本匹配。

你也可以通过访问https://dev.ti.com/gallery,搜索mmWave_Demo_Visualizer关键字,找到对应的,或者最新的visualizer,点击进入网页。

c. 等待界面加载出来后,点击Options选项下的Serial Port,会提示插件的安装,如图8。根据提示步骤完成安装(需要网络翻墙)。如果无法安装插件,请查看Q&A,使用离线版Visualizer。离线版Visualizer的界面刷新速度较网页版要慢一些。

查看详情

                                                                                 图8 网页版Visualizer插件安装示例

d. 插件安装完成后再次点击Options选项下的Serial Port进行串口配置。分别对应于图2的UART PORT和DATA PORT的串口号。波特率不需要做更改。确保对应的端口号设置正确,如图9。串口设置成功后在网页左下角状态信息会显示Connected,如图10。

查看详情

                                                              图9 网页版Visualizer串口设置

查看详情

                                      图10 网页版Visualizer串口连接成功示例

e. 设置完串口后,在Setup Details选择硬件平台类型。在Scene Slection中可以根据应用场景设置相关参数。确定后点击SEND CONFIG TO MMWAVE DEVICE,系统会自动计算参数,并且把参数发给雷达芯片。在Console Messages串口,你可以看到系统下发的所有参数和命令,如图11所示。

查看详情

         图11 网页版Visualizer参数发送示例

f. 点击Plots,你可以看到当前demo的输出效果。

查看详情

图12 网页版Visualizer运行输出示例

g. 也可以手动加载配置文件。点击图12中红框里的LOAD CONFIG FROM PC AND SEND按钮,选择下发的配置文件,例如C:\ti\mmwave_sdk_03_04_00_03\packages\ti\demo\xwr18xx\mmw\profiles\profile_2d.cfg。

Q&A

离线版Visualizer使用

1.在网页https://dev.ti.com/gallery里搜索mmWave_Demo_Visualizer关键字,并且下载相关安装文件。鼠标放在搜索到的visualizer信息框下方的下载箭头上就可以看到图13的下载信息。

查看详情

                          图13 离线版Visualizer下载页面

2.在windows下载安装的时候,会出现需要安装GUI Composer Runtime的提示,如果可以在线安装,请选择download from web。或者在第1步中下载好GUI Composer Runtime的安装包,选择从文件安装,如图14。

查看详情

图14 离线版Visualizer从文件安装GUI Composer Runtime示例

3.安装成功后,启动软件,你会看到和网页版visualizer类似的界面,其他操作设置同网页版Visualiz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