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比较器LM393两路输出不正常

楼主:
电路要实现的目的:输入一信号Vin,与参考电压比较,输出对应两路信号,一输出为高电平,一输出为低电平。使用电压比较器lm393

电路图如下:Vin>Vref, 1OUT输出低电平,同时2OUT输出高电平

问题点:

1、芯片上面要是没有缺口,只有一条白线,如芯片图,那1角是不是我图上画的那个角

2、如电路图能否实现我的电路目的,连接图是否正确

3、实现测试,1out输出信号正常,有跟随Vin与Vref关系变化而变化。但是2out一直显示低电平,不管输入信号Vin怎么变化?这个是不是不正常,还是芯片损坏了?

LM393,电源电压DC5V

网友A:
“2、如电路图能否实现我的电路目的,连接图是否正确”

你的电路目的是什么呢?

网友B:
管脚差了180°  !!!旋转芯片。                              电路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如电路图能否实现我的电路目的,连接图是否正确” 你的电路目的是什么呢?

Vin>Vref, 1OUT输出低电平,同时2OUT输出高电平

网友:
我刚看了下,是这个芯片没割好,这个不是缺口,底下有个金属片,其它芯片是没有这个缺口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Vin>Vref, 1OUT输出低电平,同时2OUT输出高电平

“Vin>Vref, 1OUT输出低电平,同时2OUT输出高电平”

那只要将2IN-接到1OUT,2IN+接Vref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管脚差了180° !!!旋转芯片。 电路没问题!

从印字方向看,楼主没有把芯片接成180° 旋转。

另外,若是VCC和GND接反,芯片必定发热严重甚至烧毁。

网友:
印字正放坐下是1脚,一般都是这样的,所以没"割"错

网友D:
微型表贴封装未必有缺口,印字为正时,左下角为1脚。另外,运放、比较器、逻辑门之类的电路图要用符号而非封装图画,超过两个的电路连接点要画上点。至于out2问题,检查你的电路连接,器件损坏的可能性小,你的连接有误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微型表贴封装未必有缺口,印字为正时,左下角为1脚。另外,运放、比较器、逻辑门之类的电路图要用符号而非 ...

经测试,参考电压只要放在in+,就正常,放在in-就不正常。不知道为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n>Vref, 1OUT输出低电平,同时2OUT输出高电平” 那只要将2IN-接到1OUT,2IN+接Vref ...

经测试,参考电压只要放在in+,就正常,放在in-就不正常。不知道为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经测试,参考电压只要放在in+,就正常,放在in-就不正常。不知道为啥?

怎么个不正常法?确认线路连接正确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怎么个不正常法?确认线路连接正确么?

线路确认了没问题,参考电压如果放在in-,则对应输出一直显示低电平,不管Vin怎么变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线路确认了没问题,参考电压如果放在in-,则对应输出一直显示低电平,不管Vin怎么变化

检查上拉电阻的连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检查上拉电阻的连接。

测过了,上拉电阻不接out,电压正常,如果接out,out电压就变为0,也就是说,如果参考电平放在in-,则out会一直显示0,不管in+怎么变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测过了,上拉电阻不接out,电压正常,如果接out,out电压就变为0,也就是说,如果参考电平放在in-,则out ...

输出上拉电阻不接不可能正常,比较器为OC输出,必须接上拉负载电阻,否则输出不可能为电源轨。还是去检查你的电路连接,必有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输出上拉电阻不接不可能正常,比较器为OC输出,必须接上拉负载电阻,否则输出不可能为电源轨。还是去检查 ...

电路 重新检测了,测试结果:

我参考电平Vref设置为4.2V,Vin电平为0~5V,
1、我设置in+为参考电平,in-为输入Vin电平,则当Vin>Vref时,out为低电平,大概为0.18V,当Vin<Vref时,out为高电平,大概为4.93V
2、我设置in-为参考电平,in+为输入Vin电平,则不管Vin大于或者小于Vref,out为低电平,为0.18V

两组比较器都做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路 重新检测了,测试结果: 我参考电平Vref设置为4.2V,Vin电平为0~5V, 1、我设置in+为参考 ...

绝无这种可能,你的实验中必然存在你没有察觉的电路连接或是测试方面的问题。建议你在合适的基板比如面包板、洞洞板上仔细搭建电路,确认电源、信号源、电压表均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路 重新检测了,测试结果: 我参考电平Vref设置为4.2V,Vin电平为0~5V, 1、我设置in+为参考 ...

“我参考电平Vref设置为4.2V,Vin电平为0~5V”

你的电源电压是5V。你设置的参考电平和Vin已经超出了LM393允许的共模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