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7E-START】+又飞了一根电源线

楼主:
    我准备测试的语音模块使用的是5V电源,可是开发板上唯一的VCC引脚却是连通DC电源插座的,也就是给开发板供电用的,参见下图:

    从开发板的背面也可以清楚的看到线路的走向:

    我又不愿意模块另外单独供电,所以只好对开发板供电线路进行小修改,首先用小刀割断VCC排针座的连接铜箔(见下图):

    然后再飞一根线连接到5V转3.3V电源芯片引脚上:

    这样修改后,就可以从这里取得5V电源了:

网友A:
这个语音模块我直接用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语音模块我直接用3。3v

    哦,我特地测试了一下,3.3V供电时工作不太正常,5V供电时才行。也许是我的模块与您的不一样。

    另外这个模块耗电可能比较大,播放声音时LCD屏幕背光会降低,看来还是得单独供电。

网友:
hujj 发表于 2020-11-23 13:33     哦,我特地测试了一下,3.3V供电时工作不太正常,5V供电时才行。也许是我的模块与您的不一 ...

HLK_20

网友B:
应该是一个厂家的,我的扩展板上标是HLK-V01-KIT-V2.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一个厂家的,我的扩展板上标是HLK-V01-KIT-V2.0

是啊 !一样的

呵呵

网友:
直接从dc插头裹两根线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