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仿真器下载程序后拔下仿真器程序无法运行

楼主:
最近用IAR写了一个AD采集程序,MCU是msp430F1611,用仿真器全速运行的时候可以正常运行,把仿真器断开,单独给芯片供电以后,程序就没办法运行,这是怎么回事,有高手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先检查本振和复位是否正常,在看看电源,都正常,说明程序烧录不对。

网友:
上电后按下复位看看。或者量一下芯片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一般烧录器不会坏的,再试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