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有兴趣参加RSL10创新设计大赛的小伙伴们简单聊几句

楼主:
为方便大家选型,先简单介绍一下大赛涉及的几款板子。

本次大赛主办方提供了四款RSL10开发评估板,分别是:

1、RSL10-002GEVB

这块板子长这样:

RSL10-002GEVB是通用性最好的开发评估平台,板载JTAG调试器。如果用RSL10开发应用产品应优选该板,外围应用电路可通过SIP插座自行扩展。

2、RSL10-SENSE-DB-GEVK

这块板子长这样:

RSL10-SENSE-DB-GEVK是一款非常实用的基于多种常用传感器包括三轴数字加速度计、三轴数字陀螺仪、三轴地磁传感器、气压计、温湿度计、数字麦克风、环境光传感器等的整合评估板,并带有J-Link LITE仿真器。这块板子应该是本次大赛的No.1主选板,只要你用到的传感器是前述几种,选这块板就没错,而且体积小巧、集成度高,完全可以直接拿来做DIY级的实用作品长期使用。

3、RSL10-SENSE-GEVK

这块板子其实跟前述2几乎完全一样,板载资源也完全相同,只是没有焊图2中的那个10脚插座。如果需要使用仿真功能,需要自行另配线或临时焊接仿真插座引线。好处是板子的净高因没有仿真器插座而更轻薄些,做成品应用显然更适合安装在小型外壳里。本次大赛主办方很慷慨,准许参赛者申请多款板子,如果小伙伴们看上这块板子,不妨同时申请一块2,用2开发,用本板做最终应用。

4、RSL10-COIN-GEVB

这块板子长这样:

RSL10-COIN-GEVB板载温度传感器,主打超低功耗。如果你打算玩玩RSL10的超低功耗,那就选它,因该板除温度传感器外没有其他耗电外设,休眠功耗可低至数十nW。

最后,再简单说说本次大赛的主芯片RSL10。

RSL10是目前世界上功耗最低的蓝牙5整合芯片(SoC),带有完整的蓝牙5信道并上对下兼容更低的蓝牙版本。RSL10集成了ARM Cotex M3处理器以及一个可用于实时音频编解码的DSP核,具有384KB的FLASH程序存储器和88KB(用于数据)+76KB(用于程序)两组RAM,支持FOTA无线固件升级,供电电压范围1.1V-3.3V。

本次大赛提供的所有板子已包含完整的高频电路部分,大家无需担心高频电路和高频PCB设计的难点,安森美官网上也提供了大量写好的包括完整蓝牙协议栈在内的代码可供移植。只要你有合理的创意,基本上只要编写少量代码并学会移植必要的官网代码就可以很快实现。

网友:
开发资源看起来还不是很丰富,如果可以支持mbed就方便了。

网友:
再聊几句创意吧。

创意其实未必需要多么繁杂、高深,最重要的是新颖并能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举个例子,在大赛资料库(http://edm.eeworld.com.cn/ON_Avnet_Contest_2020_2021_DesignContestPresentation_20201118.pdf)中有个家庭照明墙座开关遥控器,功能极其简单,就是开灯关灯,仅此而已。但该设计巧妙的利用了RSL10的超低功耗特性,遥控器不用电池,而是采用按压开关瞬间的能量来发电,用此微不足道的能量来令RSL10发出遥控指令开关灯。因不用电池,遥控器可长期使用,于是可以不用再担心更换电池或充电的琐事,这就是解决了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是非常好、非常实用的创意。

EEWorld在过去多年中曾举办过很多次创意DIY大赛,不少参赛作品都非常复杂,也有些作品做的甚是精致,但普遍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未能有效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这恐怕跟工程师的思维方式有关,习惯于接受任务而不大擅长甚至不大乐意去观察生活,而且思路在很多时候怕是过于线性化了,眼里只有技术,为了技术而技术,甚至玩耀技。而有些创意则过于天马行空,严重缺乏可实施性,自己又力有不逮,于是无法完成,最终弄成了“烂尾工程”。在这里其实只建议大家仅考虑一个问题——你的创意作品你会在赛后接着使用下去么?会就是好创意,无关乎技术难度。

还是拿前述那个遥控开关来举例。如果这是我的创意,因为是DIY,无需考虑批量生产,我会拆个按压自发电手电,用其发电组件,再用一对RSL10-COIN-GEVB板子,一发一收,找个小型毛绒玩具,用废PCB之类做结构支撑件固定好发电组件和板子,在发电组件和板子间串个电阻再对地并个3V稳压管和小电解电容,整体塞进毛绒玩具的肚子就OK。使用时捏一下玩具肚子就开灯,再捏一下就关灯。接收部分安装在墙座内,串联窃电搞定。软件用安森美官网提供的蓝牙协议栈代码,自己加几条实现一个IO的状态翻转就够了,然后加个晶体管去触发可控硅控制灯的开关。衡量整体工作量,一周的业余时间足矣,大头放在工艺结构设计和材料搜寻上,这样做出来的作品有用、实用,自然会长期使用。希望能见到越来越多的这类作品,不在什么难易,是否实用才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