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9250磁力计ID读取得不到正确的值,原因如下:

楼主:
刚刚跳出来的坑,记录一下,防止以后忘记了。

MPU9250磁力计ID读取得不到正确的值,原因如下:

这里写的是磁力的IIC地址(0x0C),在寄存器手册上可以找到磁力计器件地址寄存器(0x00),以及器件地址(0x48).

现象:读取寄存器的时候正确的地址值应该是0x48,这里读取错误的现象是值为0xff,同时读取MPU9250的ID值时却是正确结果

原因&解决:注意上图黄色高亮部分,手册上写IIC模式“Pass-Through mode”;拉低INT引脚以开启Pass-Through模式 , 同时还需要写寄存器0x6A关闭IIC主模式,然后再读取就可以读出正确的ID了

网友:
赞随手记录的好习惯

网友A:
很多手册坑得很,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到细节,仔细看一时半会又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手册坑得很,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到细节,仔细看一时半会又看不懂。

哈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