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的热阻计算

楼主:
MOS的热阻计算

网友:
这两个热阻的定义是不同的。

第一个是管芯PN结到管壳的热阻,是管芯与管壳之间的温差与功率的比值。

第二个是管芯PN结到环境的热阻,是管芯与外部环境之间的温差与功率的比值。由于管壳与外部环境(空气)之间的散热与外壳是否安装散热器、散热器与管壳之间的热接触情况、外部空气是否强制流动等因素有关,所以该说明书还特别注明:min. footprint。

网友A:
一个晶体管连接到一个散热器上后,其散热过程可以用以下公式来描述:Tj-TA=P(Rjc+Rcs+Rsf),

其中Tj是晶体管的结温,TA是散热器周围的空气温度,P是晶体管的耗散功率,Rjc是晶体管管芯到外壳的热阻,Rcs是晶体管外壳到散热器之间的接触层的热阻(如果中间有多层材料的话就是各层材料的热阻之和),Rsf是散热器到周围空气的热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晶体管连接到一个散热器上后,其散热过程可以用以下公式来描述:Tj-TA=P(Rjc+Rcs+Rsf), 其中Tj是晶 ...

除了TA  其他四个参数 有哪些是规格书已经提供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晶体管连接到一个散热器上后,其散热过程可以用以下公式来描述:Tj-TA=P(Rjc+Rcs+Rsf), 其中Tj是晶 ...

你这个公式   我们最终是能得到功率和温升的关系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晶体管连接到一个散热器上后,其散热过程可以用以下公式来描述:Tj-TA=P(Rjc+Rcs+Rsf), 其中Tj是晶 ...

MOS管热传导的传输介质有些复杂  我看LDO的温升计算就很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晶体管连接到一个散热器上后,其散热过程可以用以下公式来描述:Tj-TA=P(Rjc+Rcs+Rsf), 其中Tj是晶 ...

Tj-TA=P(Rjc+Rcs+Rsf),---------------Tj在-55-150℃(用哪个值?),除了TA(环境温度)和 RthJC (就是Rjc?)是已知的,还有三个未知数啊。规格书也没有!另外公式怎么没用到RthJA*? 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根据功耗算出温升

网友:
引用 网友B:
Tj-TA=P(Rjc+Rcs+Rsf),---------------Tj在-55-150℃(用哪个值?),除了TA(环境温度)和 RthJC (就 ...

Tj用哪个值?规格书给出的150度是能够正常工作的上限,具体取值由使用者自行确定,只要不超过这个上限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Tj-TA=P(Rjc+Rcs+Rsf),---------------Tj在-55-150℃(用哪个值?),除了TA(环境温度)和 RthJC (就 ...

“除了TA(环境温度)和 RthJC (就是Rjc?)是已知的,还有三个未知数啊。”

这三个未知数是设计者要确定的。

Tj前面已经说过了,通常就按照最高允许结温或略低于最高结温计算。

Rcs是外壳到散热器之间的接触层的热阻,与是否使用绝缘垫片、是否涂有导热硅脂以及安装的松紧程度等因素有关。普通大功率晶体管与散热器在接触良好(不用绝缘垫片,涂有导热硅脂)时的接触热阻大约为0.5ºC/W(这是一个经验值,不同的应用可能有较大的不同,还与固定螺丝的紧固程度有关,仅供参考,最好通过实验确定)。

采用绝缘垫片时,接触热阻与绝缘垫片的厚度成正比、与垫片的面积成反比、与垫片材料的导热系数成反比,导热系数应该查绝缘垫片的规格书得到。

网友A:
Rsf是散热器到空气的热阻。此热阻与散热器的表面积、散热片厚度、安装方式、以及是否有用风扇强制通风等条件有关。正规散热器生产厂商的说明书中有每种散热器的参考数据。

在一些参考资料中,也有一些经验数据,例如一个铝散热片热阻估计公式(没有用风扇的条件下)是Rsf=(1600~2000)/S,其中S是散热器的总表面积(平方厘米),前面的系数有一个很大的范围,与安装方式与散热片的宽厚比有关:散热器翅片垂直安装的系数取小值,水平安放的系数取大值;散热片宽厚比(散热片最远端到管壳的距离除以翅片厚度)在30~70之间时适用上述系数,30时系数取小值,70时取大值。注意当宽厚比超过70后,超过部分的面积几乎没有散热作用。

网友:
总结一下,这个公式的所有未知数中,晶体管规格书给出的是最高允许结温、结到外壳的热阻。其余的参数中,TA与P显然是设计者确定的。另外两个热阻不是晶体管的参数,所以晶体管规格书中当然不会给出其值,它们应当去查散热器与绝缘垫片的规格书。

网友:
引用 网友B:
Tj-TA=P(Rjc+Rcs+Rsf),---------------Tj在-55-150℃(用哪个值?),除了TA(环境温度)和 RthJC (就 ...

“公式怎么没用到RthJA*?”

这个热阻是晶体管没有采用散热器、直接利用管壳向空气散热时的热阻。没有哪个设计者这么干的!除非不计成本用一个大功率管干小功率的活。

网友A:
另外,楼主给出的器件是TO263封装,通常这种封装是直接焊接在印制板上利用大面积敷铜作为散热器的,此时那个公式中的接触热阻Rcs很低,基本可忽略。敷铜的印制板就是散热器,但是其热阻要比铝散热器高得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楼主给出的器件是TO263封装,通常这种封装是直接焊接在印制板上利用大面积敷铜作为散热器的,此时那 ...

非常感谢陈总的回复。具体怎么计算,给个公式啊,直接拿来找规格书参数套进去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陈总的回复。具体怎么计算,给个公式啊,直接拿来找规格书参数套进去就可以用了

公式在3楼已经给了。其中管芯到管壳的热阻是0.49度/瓦,如果直接焊在印板上,那么管壳到印板的热阻很小,可以假设为接近0,剩下的就是印板到空气的热阻,与覆铜面积、铜箔厚度等因素有关,应该去问印制板生产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晶体管连接到一个散热器上后,其散热过程可以用以下公式来描述:Tj-TA=P(Rjc+Rcs+Rsf), 其中Tj是晶 ...

Tj(-55-150℃)<P(Rjc+Rcs+Rsf)+Ta   就可以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sf是散热器到空气的热阻。此热阻与散热器的表面积、散热片厚度、安装方式、以及是否有用风扇强制通风等条 ...

Rcs+Rsf有没有具体的计算公司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j(-55-150℃)<P(Rjc+Rcs+Rsf)+Ta   就可以是吗!

不是。应该是 Tj=P(Rjc+Rcs+Rsf)+Ta ,计算得到的Tj小于最高允许结温。

网友:
引用 网友B:
Rcs+Rsf有没有具体的计算公司啊

没有统一的公式。各种资料上有不同的公式,很多是经验公式。

如果能找到散热器生产商提供的数据,那是最好的。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自己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应该是 Tj=P(Rjc+Rcs+Rsf)+Ta ,计算得到的Tj小于最高允许结温。

搞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