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定时器0影响定时器1的正常工作,如何解决?

楼主:
预期效果:
在上位机用串口调试助手给单片机发送一个字符,单片机便自动发送一次“123”给上位机。
代码: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flag,a;

void main()
{
    TMOD = 0x21;
    TH1=0xfd;
    TL1=0xfd;
    TH0 = 0xfe;
    TL0 = 0x33;
    TR1=1;
    REN=1;
    SM0=0;
    SM1=1;
    EA=1;
    ES=1;
    ET0 = 1;
    TR0 = 1;

    while(1)
    {
        if(flag==1)
        {
            ES=0;
            flag=0;
            SBUF='1';
            while(!TI);
            TI=0;
            SBUF='2';
            while(!TI);
            TI=0;
            SBUF='3';
            while(!TI);
            TI=0;
            ES=1;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a=SBUF;
    flag=1;
}

问题现象:
上电后,上位机还未发送任何字符,单片机便开始不间断的发送“123”给上位机。
但如果将 ET0 = 1; 或 TR0 = 1; (代码18~19行)语句注释,便可正常工作。

若能帮助解决,感激不尽!

网友:
“上位机还未发送任何字符,单片机便开始不间断的发送“123”给上位机。”

串口接收中断未清零吧?

网友:
你试一下初始化时加一句这个语句。RI=0;

网友:
ES=0只能暂时屏蔽,一旦打开过期的中断申请马上执行

网友:
没有定时器的中断服务函数,所以进入定时器中断后无法退出将继续执行直到遇到串口中断,单片机LJMP到串口中断服务函数后执行,然后才会退出。开了中断一定要写对应的中断服务函数,哪怕里面一句代码都没有,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