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丝的选择

楼主:
一.正确选择保险丝的额定电流值
必须作如下考虑: ---UL规格保险丝过载能力弱,额定电流 In = Ir/ (Of *Ow)这儿 Ir是电路工作电流, Of =0.75,是保险丝的电流折减率,Ow是温度衰减, 衰减比例如下图,例如电路工作电流Ir=1.5A时,工作温度为40°C,至少应选择 额定电流值>=1.5/0.75/95%(A)的保险丝

二.根据在实际電路中产生的突波波形,计算出突波的I2t值。
再利用“脉冲循环承受能力”曲线图和保險絲的额定熔化热能值 (即保險絲的額定I2 t值)。

比如我使用一个能进行10000次冲击的保险丝,那我们首先根据实际突波波形算出的I2T,然后我们再根据使用次数(本次设计为10000次)就可以就可以计算出选用保险丝需要的的I2T值,比如实际测量I2T为Ir2t,根据使用10000次,If2t=Ir2t / 22%
三.除了I2T,也可以参看耐流时间曲线如下图:

四.快熔断和慢熔断的区别

慢熔断保险丝与快熔断保险丝的最大区别在于对瞬间脉冲电流的承受能力的不同。

也就是说两者可以抵抗开关机时浪涌电流的冲击而不动作,从而保证设备的正常运作.

因此慢熔断型保险丝往往又被称为耐浪涌保险丝。

  从技术层面上来说,慢熔断保险丝具有较大的熔化热能值I²t,保险丝熔断所需要的能量较大,所以对于同样额定电流的保险丝来说,慢熔断比快熔断耐脉冲的能力要强很多。

  由于慢熔断保险丝的I²t比同规格的快熔断保险丝要大,所以在电路发生过电流时的熔断时间也会比快熔断的要慢一些,那么会不会象有些人担心的保护性能差了呢?

  经实验验证:不会!

  因为一旦电路出现故障,过电流就不会自行消失,持续过电流的能量会大大超过保险丝的I²t,无论何种保险丝都会被熔断。

  慢熔断和快熔断之间的时间差异对其保护要求来说是不很重要的,只有在被保护电路中有敏感器件需要保护的情况下,慢熔断才会对保护性能有所影响。

  由于以上这些差异,慢熔断保险丝和快熔断保险丝会被应用在不同的电路中:

  纯阻性电路(没有或很少浪涌)或需要保护IC等敏感贵重器件的电路中必须采用快熔断保险丝;

  而容性或感性电路(开关机时有浪涌)、电源输入/输出部分最好采用慢熔断保险丝。

  另外除了保护IC的电路外,大部分使用快熔断保险丝的场合都能够改用慢熔断保险丝,使其提高抗干扰能力。

  反之在使用慢熔断保险丝的地方若改用快熔断保险丝,则往往会造成开机即断保险丝无法正常工作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