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牌子的咪头?哪里能买到

楼主:
说是德国产的,(不太确定真实性)

宽6mm(确定),

厚3.5mm(卡尺不是太精准,也可能是3.6mm)

网友:
无法判定品牌、产地等,测试弄清楚是否为驻极体MIC。如是,再根据灵敏度、指向性等测试指标找尺寸相同的就是,如果不存在严格的尺寸要求,那几乎可以随便替换。

网友:
从MIC本身找替换比较麻烦,必须测试。如果没有专业测试条件,那就要求得有足够的相关知识面和动手能力,用比较法缩窄选择范围,仍然会很麻烦。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从应用的角度去分析,根据用途判断该MIC的类型,那就简单很多了。

网友:
没有生产商的信息,又没有型号规格

不好找

如按几何尺寸配合要求估计能找到尺寸大小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