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广单片机

楼主:
最近在用应广的单片机的烧录器P-002烧录程序时一直无法从电脑下载程序到烧录器中,选择文件就提示文件被保护。有没有用应广片子的大牛,求点拨一下

网友A:
提示下载OK,然后才说保护,按理应属于正常操作,即先烧录/下载完成后进行保护操作,这样就不能从MCU读出程序了。不需要保护可在烧录软件的配置中取消保护功能即可,但程序就完全开放了。

网友B:
文件夹用英文试试

烧录软件设置有问题没有

应该有选择不用自动烧录的地方,这个烧录文件是否正确,选择烧录文件后才能提示被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文件夹用英文试试 烧录软件设置有问题没有 应该有选择不用自动烧录的地方,这个烧录文件是否正确,选 ...

问题找到了,把烧录软件版本更新到最新的就正常了,之前用低版本的软件下载同样的程序文件都没问题,就最近重新烧录的时候就这样了,今天把软件升级到最新版本,一切都正常了,软件版本低的时候还会导致之间编译正常的程序编译出错,我也是醉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示下载OK,然后才说保护,按理应属于正常操作,即先烧录/下载完成后进行保护操作,这样就不能从MCU读出程 ...

如果这样用烧录器烧录的话它就会一直烧录烧录器之前的程序,现在确认了是软件版本低了,升级到最新的就没问题了,所有的东西都没动过,自己突然就这样了,把原版本卸载了重新装低版本的还是一样的现象,两台电脑都是,今天更新了最新版本,烧录编译都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