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滤波电路吗?

楼主:
这条电路是由直流转交流,但是为什么电容后面要跟着放一个电感?电感不把交流滤掉了吗?还是说通过控制电感的大小,来控制通过电流的频率?

网友:
“这条电路是由直流转交流”

实在看不出来这是 “直流转交流” 的电路。

恐怕此电路没有画完全,略去了多个元件。

网友:
看着像电路框图

网友A:
不管OUT1、OUT2输出的是直流电压还是直流电流,均不会对后级运放电路造成任何影响,中间的LRC元件也无任何意义。所以,要么是你的“认为”有问题,要么是电路测绘不对。

前级输出可能是叠加在直流上的差分交流信号,所以需要串电容隔直,电感可能是共轭电感用来抑制共模干扰,因没有见到实物和实际电路,只能这么猜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OUT1、OUT2输出的是直流电压还是直流电流,均不会对后级运放电路造成任何影响,中间的LRC元件也无任 ...

抱歉,实际电路不敢给出来。IC前面有一个差分信号输入。

网友B:
输出信号串个电容 应不是直流,是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管OUT1、OUT2输出的是直流电压还是直流电流,均不会对后级运放电路造成任何影响,中间的LRC元件也无任 ...

我说错了。IC是一个信号进去,然后输出一个差分信号,差分信号在放大器那里转成单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说错了。IC是一个信号进去,然后输出一个差分信号,差分信号在放大器那里转成单信号。

那就说明我在前面的猜测符合实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信号串个电容 应不是直流,是不

工程师说这里是直流转交流。我没弄清楚供电到底是直流还是交流电。问不理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