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S控制电池正端和控制负端各有哪些优缺点

楼主:
BMS控制电池正端和控制负端各有哪些优缺点

网友A:
低端驱动NMOS管,G极要比GND大4~10V,高端驱动NMOS管,G极要比VCC大4~10V(具体参数参考芯片手册)。要说高端驱动有什么好处那就是可以防止系统的接地引脚断开连接,同时允许电池组与主机系统之间进行持续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端驱动NMOS管,G极要比GND大4~10V,高端驱动NMOS管,G极要比VCC大4~10V(具体参数参考芯片手册)。要说高 ...

听君一席话  明白了。只是控制正端和控制负各有好处。还有一个烦请陆总赐教下,很多人说控制负端,一旦断开负极。通信就中断了,而且会把主控或者通信芯片灌进去电流烧坏,我不明白这个。电流的路径是怎样的?怎么断开负极反而有电流?按理解,断开负极都没有回路了啊,为何形成了电流?

网友A:
如图所示,有可能主机通信电路或者其他电路为了实时通信,把参考地直接接到了电池的负极而不是接到PACK-,当然条支路对于电池组而言电流很小。以上只是猜测而已,具体电路具体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图所示,有可能主机通信电路或者其他电路为了实时通信,把参考地直接接到了电池的负极而不是接到PACK-, ...

直接接到电池的负极   然后呢?会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