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1584EN经常烧芯片怎么办?

楼主:
MP1584EN上电有一个尖峰电压,经常烧后面单片机,电路是照MP1584的手册画的,怎么改善呢?

网友:
哦对,加个稳压二极管,我忘了~,但是电流如果大了怎么办

网友A:
单片机不是LDO供电?

网友B:
很可能跟你的PCB设计有关,需要特别注意采样回路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不是LDO供电?

??不是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可能跟你的PCB设计有关,需要特别注意采样回路部分。

百度搜了下,好像很多人有这个问题,而且图纸我是按照手册的里面的PCB图照画的,现在用稳压二极管暂时解决了,但是稳压二极管只能用于小电流,如果将来用到1A以上电流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百度搜了下,好像很多人有这个问题,而且图纸我是按照手册的里面的PCB图照画的,现在用稳压二极管暂时解 ...

用稳压管显然属于“遮丑”的办法,不能作为正规解决之道。严格按手册设计,不应出现输出尖峰。DCDC无非是PCB设计以及储能电感、续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的选择,就在这几个方面查找设计和器件选择问题吧。

网友:
上电的尖峰电压是指DC输出端?建议先切断负载看一下是否和负载特性有关

网友D:
而且MPS官网也写了不推荐用这颗料,你可以去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而且MPS官网也写了不推荐用这颗料,你可以去看下

哦,好吧,谢谢,不知道还有这毛病

网友:
单片机应该让一个独立电源芯片供电,这样比较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