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反相器工作原理请教

楼主:
我想请教一下当输入v1为低电平的时候,为什么Vcc不能通过Rb1和T1的集电结向T2,T3提供基极电流呢

网友A:
“当输入v1为低电平的时候,为什么Vcc不能通过Rb1和T1的集电结向T2,T3提供基极电流呢”

输入端 Input A 低电平时,输入三极管基极电位比地(即电源负端)高一个PN结压降,但输入三极管基极到集电极、T2发射结、T3发射结功三个PN结,所以T2和T3没有基极电流,两个管子均关断,输出 Output Y 为高电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输入v1为低电平的时候,为什么Vcc不能通过Rb1和T1的集电结向T2,T3提供基极电流呢” 输入 ...

但是如果v1是高电平,Vcc却可以通过Rb1和T1的集电结向T2,T3提供基极电流,低电平时却不行,我就是这一点不太理解,可以为我解释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如果v1是高电平,Vcc却可以通过Rb1和T1的集电结向T2,T3提供基极电流,低电平时却不行,我就是这一点 ...

“但是如果v1是高电平,Vcc却可以通过Rb1和T1的集电结向T2,T3提供基极电流”

没错。输入高电平(一般要求高于2.4V),输入管发射结关断,电源电压可以经Rb1、T1集电结向T2T3提供基极电流。此时T1基极电位超过T1集电结、T2发射结、T3发射结共三个PN结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如果v1是高电平,Vcc却可以通过Rb1和T1的集电结向T2,T3提供基极电流” 没错。输入高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