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a547组成的压控电流源

楼主:
想利用op07和opa547芯片组成一个压控电流源,现在遇到的问题在opa547的正相端和反相端电压不相等,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大概相差多少,仿真图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相差多少,仿真图看不出来

我看不出来有相差呀,反相端出现了削顶失真并且正相端和反相端电压不相等。排除了是由于输入信号大于芯片供电电压的因素。

网友B:
估计切峰是运放负载太重引起。

查查OPA547说明书,其最大输出电流有多大,是否允许带动11欧这么重的负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切峰是运放负载太重引起。 查查OPA547说明书,其最大输出电流有多大,是否允许带动11欧这么重的负载 ...

可以的。芯片手册上说opa547的输出电流在0-750mA之间,我控制信号源的输入电压和R3采样电阻将输出电流稳定在500mA以下。不接负载的时候输出没问题,一接负载输出端和反相端的电压就不对了。不太懂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芯片手册上说opa547的输出电流在0-750mA之间,我控制信号源的输入电压和R3采样电阻将输出电流稳 ...

“不接负载的时候输出没问题,一接负载输出端和反相端的电压就不对了”

很明显,就是负载过重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芯片手册上说opa547的输出电流在0-750mA之间,我控制信号源的输入电压和R3采样电阻将输出电流稳 ...

“芯片手册上说opa547的输出电流在0-750mA之间”

贴出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C:
那你自己看吧,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qwqwqw2088 发表于 2020-11-26 07:52 大概相差多少,仿真图看不出来 我看不出来有相差呀,反相端出 ...

排除了是由于输入信号大于芯片供电电压的因素。

找到原因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自己看吧,是不是

OPA547有个引脚(3脚),该引脚上电阻决定输出电流限制到多少。一楼图中可没有显示该引脚接了多大电阻,看上去好像是开路(悬空)。

你实际上该引脚是怎么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自己看吧,是不是

你贴出的那段 DESCRIPTION 中也提到了电流限制,如下划红色线部分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