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307E-START】+ RTC电子时钟

楼主:
GD32307E-START开发板是具备RTC计时功能的,但它的RTC似乎并不是真正的RTC,后面大家从程序中就会发现端倪。

将串行通讯功能和RTC计时功能相结合,能快速地验证 RTC电子时钟,见下图所示。

此外,若为它配上一个OLED屏,那观察起来就更方便了。

 RTC电子时钟

那该如何实现上面的功能的呢?

它会涉及到几个关键函数:

void time_display(uint32_t timevar)
{
    uint32_t thh = 0, tmm = 0, tss = 0;
    if(timevarp!=timevar)
    {
    /* compute  hours */
    thh = timevar / 3600;
    /* compute minutes */
    tmm = (timevar % 3600) / 60;
    /* compute seconds */
    tss = (timevar % 3600) % 60;
    printf(" Time: %0.2d:%0.2d:%0.2d\r\n", thh, tmm, tss);
    timevarp=timevar;
    }
}

前面我们已经卖过关子了,你看它的RTC是没有专门的寄存器来存放时、分、秒的时间值,而是通过timevar变量来解算出的。

void time_show(void)
{
    printf("\n\r");
	timedisplay = 1;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if 1s has paased */
        if (timedisplay == 1)
		{
            /* display current time */
            time_display(rtc_counter_get());
        }
    }
}
uint32_t time_regulate(void)
{
    uint32_t tmp_hh = 0xFF, tmp_mm = 0xFF, tmp_ss = 0xFF;
    printf("\r\n==============Time Settings=====================================");
    /*printf("\r\n  Please Set Hours");
    while (tmp_hh == 0xFF)
    {
        tmp_hh = usart_scanf(23);
    }
    printf(":  %d", tmp_hh);
    printf("\r\n  Please Set Minutes");
    while (tmp_mm == 0xFF)
    {
        tmp_mm = usart_scanf(59);
    }
    printf(":  %d", tmp_mm);
    printf("\r\n  Please Set Seconds");
    while (tmp_ss == 0xFF)
    {
        tmp_ss = usart_scanf(59);
    }
    printf(":  %d", tmp_ss);*/
	tmp_hh = 23;
    tmp_mm = 59;
	tmp_ss = 59;
	printf(":  %d", tmp_hh);
	printf(":  %d", tmp_mm);
	printf(":  %d", tmp_ss);
    /* return the value  store in RTC counter register */
    return((tmp_hh*3600 + tmp_mm*60 + tmp_ss));
}

实现RTC时钟显示功能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 configure systick */
    systick_config();
    /* configure EVAL_COM1 */
    gd_eval_com_init(EVAL_COM1);
    /* NVIC config */
    nvic_configuration();
	printf( "\r\nThis is a RTC demo...... \r\n" );
	if (bkp_read_data(BKP_DATA_0) != 0xA5A5)
	{
        // backup data register value is not correct or not yet programmed
        //(when the first time the program is executed)
        printf("\r\nThis is a RTC demo!\r\n");
        printf("\r\n\n RTC not yet configured....");
        // RTC configuration
        rtc_configuration();
        printf("\r\n RTC configured....");
        // adjust time by values entred by the user on the hyperterminal
        time_adjust();
        bkp_write_data(BKP_DATA_0, 0xA5A5);
    }
    // display time in infinite loop
    time_show();
}

网友A:
算是吧,整数值和时分秒是对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算是吧,整数值和时分秒是对应的。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