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tf卡片使用问题

楼主:
在嵌入式系统设计中,偶尔会使用SD/TF卡来存储一些历史数据,用起来非常方便,在设计上遇到以下困惑

系统是5分钟存储一次数据,涉及到一个问题,如下:

从使用寿命和安全性考虑

SD/TF卡是常供电比较好,还是到5分钟时,上电,存储完历史数据后,再断电比较好呢?

网友:
从使用寿命说,有负载均衡算法,只有不是频繁写相同扇区问题就不大。如果没有功耗问题功耗,是否断电影响不大,电源的稳定性影响更大。

网友:
如果不是考虑特别的低功耗,那就常开好了,要不然你这个功能费劲搞出来几乎没有收益。

网友:
通电与否跟存储卡的寿命无关,只涉及到功耗问题。就楼主的应用而言,显然断续通电对降低功耗有利,仅此。

网友:
5分钟断电上电对芯片或SD卡应该没有太大的影响,你可以看看官方手册有没有类似的寿命和时长说明。

网友:
多谢楼上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