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逻辑门电路如何快速写出输出逻辑表达式

楼主:
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关于含有cmos的逻辑电路如何快速写出输出逻辑表达式,我知道有一个“串或并与”,但是如果电路比较复杂我就有点分不清串并关系了,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感谢各位大佬留言

网友:
你应该按信号通路来分析,要掌握的是判断MOS通断的知识。先假设输入逻辑态,然后从前往后依次判断每一MOS管的状态和对后级的影响,直至输出逻辑,从而得到输入与输出的逻辑对应关系,进而写出逻辑表达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