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电路分析

楼主:
请问大佬该电路中的R1、R2和C4的作用是什么,它的取值是怎么选定的

网友:
R1、R2构成对前级输出的1/2分压,C4则平滑该分压或进行高频去耦。

取值原则:先考虑R1和R2,这由前级的输出能力决定,过大容易受噪声影响,过低则会降低信号幅值并增加不必要的功耗,所以取值原则是在不影响前级输出幅值的情况下,兼顾系统内噪声,尽量选择与系统内其它电阻同一规格,以降低元件品种。当然,考虑库存有时也是优先原则。决定好R的取值后,需要根据信号的频率参数来选择C4。如果只是对付系统内的高频噪声而前级的输出频率较低,那同样依据参数归一化原则选择就好。图中为0.1uF,与其它去耦电容取值相同。

网友A:
谢谢大佬,大佬,这个LDO的输入电压是16v,输出电压是5v,那么它的输入、输出端的滤波电容是怎么取值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佬,大佬,这个LDO的输入电压是16v,输出电压是5v,那么它的输入、输出端的滤波电容是怎么取值的?

看输入纹波、负载变化率和对输出纹波的要求。一般数字电路的话,用数十上百微法的电解电容即可,模拟电路适当加大些容量。另外,在输入输出压差超过2.5V时,没必要用LDO,用7805就好,价格更低。而在压差较大、电流也较大时应该用开关电源,此时线性电源的效率太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输入纹波、负载变化率和对输出纹波的要求。一般数字电路的话,用数十上百微法的电解电容即可,模拟电路 ...

嗯嗯,谢谢版主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