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热乎,SensorTile.box记录的飞机客舱气压和温度数据

楼主:
气压数据,飞机起飞后气压逐渐下降,降落时气压逐渐上升,这次飞行耳朵没有什么特别难受的时候,只有几次吞咽后能感觉到声音变大。

温度数据,传感器放在衣服口袋里,飞机起飞后温度逐渐升高,下飞机后气温逐渐下降。

网友A:
如果数据准确的话,最高的高度应该在1900-2000米左右,感觉偏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数据准确的话,最高的高度应该在1900-2000米左右,感觉偏低了。

机舱里有增压系统 要不人就挂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机舱里有增压系统 要不人就挂了

那样数据就不准确了,只能用GPS来估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样数据就不准确了,只能用GPS来估算了。

没试过GPS能不能收到信号 我想通过测量气压来分析为什么有时上升和下降阶段耳朵会特别难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试过GPS能不能收到信号 我想通过测量气压来分析为什么有时上升和下降阶段耳朵会特别难受

靠窗边,部分地方GPS能接收到信号。我经常开GPS看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