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信号经过运放后失真

楼主:
正负12伏供电,波形失真,上升阶段波形有问题,各位大佬请看看,这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

1.电路图

2.输入波形

3.输出波形

网友:
通常说正弦信号失真是指非线性失真。楼主这个波形,不是非线性失真,像是产生了寄生振荡。

网友:
我是来学习学习的,对电路了解的一般。插眼!

网友:
正弦输入信号的频率与幅值是多少?放大倍数是多少?运放的增益带宽积与压摆率是多少?先弄清楚这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