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有关问题

楼主:
我想请大神们帮我看看我设计的电路,本人不太懂电路专业也不对口。但是没办法入了电子这行。
我想设计的是一个能够提供12V的开关电源,为了给后面的12V0.14A的风扇以及12V10A的制冷片供电。这两张图是我设计的 开关电源,因为不太懂,我也不知道哪里是对的哪里是有问题的,有大神能看出来的话帮帮忙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问题大了去了。

第一张图220V先整流,再变压。须知直流电是无法通过变压器变压的!

应该直接将整流后的直流高压用开关电源变换为需要的12V直流。

网友:
至少楼主要先用工频变压器将220V交流降成20V左右的交流,整流、滤波,然后使用Buck电路将15~20V直流转换成12V直流。

市场上交流220V转换成12V直流,功率可达150W的模块很多,自己做,不如购买。

网友:
楼主使用的控制芯片是UC3843,这种芯片是可以由交流220V整流滤波后供电启动的。该芯片可以直接驱动高耐压功率MOS管做反激变换器。典型应用电路可以搜UC3843芯片说明书。

网友:
使用UC3843,直接用交流220V市电供电,这样的反激开关电源比楼主一楼的工频变压器方案无论是体积重量还是成本上都要小得多。但估计楼主还搞不定这样一个开关电源的设计,故建议楼主买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