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看下,PCB敷铜之后大量报错Unrouted net constraint.

楼主:
可是我检查都是连上的,重新连后DRC还是报错。

网友:
规则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还有哦  每个版本都有些许问题  就是和谐的  重启软件和检查电路

网友A:
哪个AD版本

有时与软件版本的BUG有关系

敷铜之前确定这个DC5.0V连接好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个AD版本 有时与软件版本的BUG有关系 敷铜之前确定这个DC5.0V连接好的吧

嗯,确定是连好的,但是敷铜之后就有这个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AD版本 有时与软件版本的BUG有关系 敷铜之前确定这个DC5.0V连接好的吧

AD16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确定是连好的,但是敷铜之后就有这个提示

可以试一下其他电路板PCB敷铜是否这样进行判定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