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哈这个是电容炸了还是什么原因 过了保修期了

楼主:
在使用过程中  突然爆出一声巨响    但是什么都是好的,接着就出现如图所示的现象    从左往右黑  细看还是显示的就是亮度没有了

网友A:
不是电路板上的电容爆了么

哪个位置电容

网友B:
有烧焦的味道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路板上的电容爆了么 哪个位置电容

我就是来请大佬看看  还没有拆开   是电视机   小米电视3

估计是爆了   然后亮度灭了 就如上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烧焦的味道嘛?

封闭性还可以没有闻到     不过确实有东西坏了    小米电视3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路板上的电容爆了么 哪个位置电容

就是这个显示器,主机是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烧焦的味道嘛?

有没有这个显示器的背部开放电路图

咨询一下

网友D:
背光部分出问题了吧

网友E:
背光板的问题,不难解决。拆机先查找爆掉的元件,电容可能性大,务必先测电源电压,分析器件损坏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封闭性还可以没有闻到     不过确实有东西坏了    小米电视3

那你这是要去保修呢还是自己上手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这个显示器的背部开放电路图     咨询一下

我估计官方没有公布这方面的资料,你可以咨询售后。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背光板的问题,不难解决。拆机先查找爆掉的元件,电容可能性大,务必先测电源电压,分析器件损坏原因。

老师  我就想拆开把估计爆掉的器件(电容)给换掉先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这是要去保修呢还是自己上手修?

自己搞;官方太水了,叫我直接换电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官方没有公布这方面的资料,你可以咨询售后。

售后直接叫我换显示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背光部分出问题了吧

背光是不是就是下面一排LED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背光是不是就是下面一排LED

有的是一个专门的背光板,保证背光均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的是一个专门的背光板,保证背光均匀

电视的式背光板吗   明显是右边的余光把它点亮的  就想是射灯  左边没有开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老师  我就想拆开把估计爆掉的器件(电容)给换掉先看看

务必先测电压,免得是电源异常导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务必先测电压,免得是电源异常导致的问题。

板子画完拆开看看,

网友:
显示器工作温度并不高,应该是电容质量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