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下面的电路怎样得出这些结果的

楼主:
那位高手帮忙做一下这个题目,我想知道画圈的公式是怎样得出来的,我做了一个星期都得不到结果 。

网友A:
你已经确定频率足够高时两个电容的容抗很小,可以忽略。那么最大最小增益就是电位器R4滑动端位于电位器两端时的增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已经确定频率足够高时两个电容的容抗很小,可以忽略。那么最大最小增益就是电位器R4滑动端位于电位器两端 ...

问题是我算不到书上的结果,对结点公式的理解太差了

网友B:
你这个问题已经发了两篇帖子了!实在感到有点那个,就替你解惑一下吧。

第一,先假定两个电容都相当于短路,就如二楼张老师所言,此时的电路中已经蜕化为只有电阻,且电位器R4的滑动端位于其两端之一。

第二,注意到原文中一个假定,就是R4很大,所以近似为R4已经开路。此时的电路进一步蜕化为只有R1、R3与R5。

在这个简化的电路中求增益,就可以得到书中的结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问题已经发了两篇帖子了!实在感到有点那个,就替你解惑一下吧。 第一,先假定两个电容都相当于短 ...

那那个第二个红圈部分的ft频率是不是要带上电容写传递函数 ,然后求极点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那个第二个红圈部分的ft频率是不是要带上电容写传递函数 ,然后求极点算的?

你用传递函数做当无不可,但是如果在采用前面的各种近似以后,实际上与频率有关的支路就只有R3C2这一条,另外的所有支路要么全是电阻,要么可以忽略,所以第二个公式也就唾手可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用传递函数做当无不可,但是如果在采用前面的各种近似以后,实际上与频率有关的支路就只有R3C2这一条, ...

你们为什么能把电路分析的这么清楚,是不是因为学了电路分析原因,你们的水平实在太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们为什么能把电路分析的这么清楚,是不是因为学了电路分析原因,你们的水平实在太高了。

电路分析你也应该学过,但是通常不会讲授类似此电路中的那些近似估计的方法。此电路如果完全按照电路分析中的解法将所有方程列出再解之,两张A4纸能否完成都是一个问题。但是用了上述近似估计的方法,云淡风轻就解决了问题。这里的差别,看起来是经验,实质上是对于电路的深刻理解。在这种电路中,严格解的结果对于设计与应用并无必要,用近似解在实用上已完全足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分析你也应该学过,但是通常不会讲授类似此电路中的那些近似估计的方法。此电路如果完全按照电路分析 ...

这就是大神和菜鸟的区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