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看看初学者关于使用AD的问题

楼主:
想请教一下为什么我的元件上有红色波浪线,如何消除这些问题。

谢谢各位前辈!

屏幕截图 2020-11-29

屏幕截图 2020-11-29

屏幕截图 2020-11-29

网友A:
有问题的地方截图就行了,这样提问题效率不高

网友A:
可以查看一下Messages消息里看什么问题

一般是连接或引脚属性电气连接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查看一下Messages消息里看什么问题 一般是连接或引脚属性电气连接问题

vcc contains power pin and bidirectional port objects这类型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屏幕截图 2020-11-29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问题的地方截图就行了,这样提问题效率不高

好的好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cc contains power pin and bidirectional port objects这类型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出现红色波浪线的是子图的VCC 和GND

检测层次图首图网络端口是否用的是Port

改为Net Lab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现红色波浪线的是子图的VCC 和GND 检测层次图首图网络端口是否用的是Port 改为Net Labe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