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pcb少了很多线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说明原理图中没飞线的器件的封装不对

原理图生成PCB之前要编译一下,通过才能进行生成

网友:
少线的原因一般是

原理图的元件引脚和PCB封装库的元件引脚不一一对应

元件封装错误

生成PCB之前一定要进行编译

在工程中,选住第一项compile pcb project工程名字

网友:
建议原理图编辑完成后,编译下整个工程项目文件,看看编译结果提示

网友:
针对错误的器件  再去整理一下  更新一遍   不能偷懒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