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收电路中电容的问题

楼主:
单端反激开关电源中,开关管关断时,变压器初级的漏感会产生尖峰电压,用rc或者rcd吸收电路来吸收这个电压尖峰。一般吸收电容都是nf级别的耐高压电容,比如1nf/1kV。 (1)如果把吸收电容容值稍微取大,比如到2.2nf,吸收尖峰效果会不会更好? (2)由于电容电压不能突变,变化上会有滞后,如果吸收电容容值取的过大,是不是会导致尖峰电压有相移,以致于在开关管再次开通时,尖峰电压没有被消除,并且叠加在输入电压上,造成对开关管产生更大的电压应力?

网友:
 (1)如果把吸收电容容值稍微取大,比如到2.2nf,吸收尖峰效果会不会更好?

会好一点,但不会好得很多。

网友A:
(2)由于电容电压不能突变,变化上会有滞后,如果吸收电容容值取的过大,是不是会导致尖峰电压有相移,以致于在开关管再次开通时,尖峰电压没有被消除,并且叠加在输入电压上,造成?

不会对开关管产生更大的电压应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由于电容电压不能突变,变化上会有滞后,如果吸收电容容值取的过大,是不是会导致尖峰电压有相移,以致 ...

为什么呢?难道尖峰电压的相移不会叠加到输入电压上(若相移后,开关管再次开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呢?难道尖峰电压的相移不会叠加到输入电压上(若相移后,开关管再次开通)?

开关管再次导通,RCD电路中的二极管即刻关断,电源电压作用于反激变压器初级,开关管两端电压很小。RCD电路中的电容经电阻放电,其两端电压不会作用于开关管两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关管再次导通,RCD电路中的二极管即刻关断,电源电压作用于反激变压器初级,开关管两端电压很小。RCD电 ...

这是在rcd吸收电路中,有二极管的通断导致尖峰不会叠加,如果在rc的吸收电路中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在rcd吸收电路中,有二极管的通断导致尖峰不会叠加,如果在rc的吸收电路中呢?

RC吸收电路在反激开关电源中应用很少。

即使是RC吸收回路,也不会 “叠加在输入电压上,造成对开关管产生更大的电压应力”。开关管再次导通时,可能会使得开关管导通时存在一个电流尖峰(即使有也很小),但不会对开关管产生电压应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C吸收电路在反激开关电源中应用很少。 即使是RC吸收回路,也不会 “叠加在输入电压上,造成对开 ...

既然无论是rc还是rcd电路对于吸收,漏感引起的尖峰电压不存在电压叠加问题,那吸收电容对尖峰电压的相移作用体现在哪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既然无论是rc还是rcd电路对于吸收,漏感引起的尖峰电压不存在电压叠加问题,那吸收电容对尖峰电压的相移 ...

“吸收电容对尖峰电压的相移作用体现在哪儿?”

相移作用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吸收电容对尖峰电压的相移作用体现在哪儿?” 相移作用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

意思是,吸收电容仅仅是吸收尖峰电压作用,没有对尖峰电压产生相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吸收电容仅仅是吸收尖峰电压作用,没有对尖峰电压产生相移?

只要是电容,必定会产生相移。但这个相移,是电容两端电压与流过电容的电流之间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电容,必定会产生相移。但这个相移,是电容两端电压与流过电容的电流之间的关系。

谢谢指点

网友C:
如果是 RCD,D就把吸掉的尖峰挡住了,不会再加到开关管上去; 如果只有RC而且是跟开关管並联,那么,当C的电压超过电源电压,就会经R往电源回吐至跟电源电压相等,管子再次开通时,C才会经R放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 RCD,D就把吸掉的尖峰挡住了,不会再加到开关管上去; 如果只有RC而且是跟开关管並联,那么,当C ...

谢谢指导,特别是那句RC吸收电路中,C上超过的电压会经过R反向向电源充电,这个一直不知道怎么理解,电源是功率很大的能量源,怎么还能被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导,特别是那句RC吸收电路中,C上超过的电压会经过R反向向电源充电,这个一直不知道怎么理解,电源 ...

电源被充电当然有可能,只要电路中电压超过电源电压。

通常是对整流电源(无论是工频整流电源还是开关电源)输出端的滤波电容充电,使其电压略为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