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降压遇到的问题

楼主:
二极管降压遇到的问题

网友A:
先要确定J8处是否有其它电气设备存在。如果J8处没有任何电气设备,再用同一块万用表量量图中标注为5V那一点的电压是否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要确定J8处是否有其它电气设备存在。如果J8处没有任何电气设备,再用同一块万用表量量图中标注为5V那一点 ...

我都是单独连接出来的  用的线  怎么可能有其他电器设备

网友B:
接一个假负载,比如10K的电阻到J0或J8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一个假负载,比如10K的电阻到J0或J8就好了,

就是必须要有负载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