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可调节负压芯片,-0.5V- -5V用于OP37的负压端 一定要可调节。

楼主:
谢谢各位老哥。

网友:
你得说明系统内是否有负压,没有的话只能用开关电源讲正电源转为负电源。考虑到运放对电源噪声要求较高,可以先将正电源转为-7.5V或更高幅值的负压,再用LM337转成可调的负压,从-0.5V起调,需要使用适当的正压偏置。

如果系统内有幅值足够的负压,直接用LM337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