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Tile.box记录的2次飞机客舱气压数据对比

楼主:
很幸运,第二次记录客舱气压时遇到了吞咽无效的问题,必需通过捏鼻子鼓气的方法才能缓解。

经过和上一次的数据(蓝色线条)对比发现这次(红色线条)在飞机降落时的飞行高度比差比较大,前期下降速度也比上次要快很多。

按照@shihuntaotie的提示,我打开GPS,使用百度地图查看位置和飞行高度,这次平时飞行高度海拔7千米左右,最高时海拔达到将近1万米。

截取上一次飞机下降时的2个点,计算下降速度是0.14hPa每秒。

通过折线图能够看出这次飞机在降落时开始的时候下降速度比较快,达到0.21hPa每秒,耳朵也是在这段时间最难受。后期下降速度基本和上次相同,对耳朵影响就会比较小。

通过这两次数据大致能够判断耳朵不舒服应该和初始高度和(或)下降速度过快有关。

另一个发现是飞机起飞前在跑道上加速的时候,气压会有一个小尘峰,这时候耳朵也会不舒服,没做气压记录时以为是噪声影响,现在来看应该还是和气压有关。

不确定这个小水尖峰是受飞机的加速度影响,还是机舱加压系统开始工作导致。

附上本次测试的工程,时间比较紧,没做太多优化,有兴趣的可以一起玩玩。

网友A:
楼主记录的就是我在另帖中提到的航线安排所致,不同机场、同一机场的不同时间段都可能会涉及航线安排问题。另外巡航航线的高度也会因飞行方向而有不同,也会导致气压不同。

跑道上的小尖峰为增压系统开机所致,这点压差应不至于造成明显不适的感觉,除非是比较敏感的人士或咽鼓管内恰好有粘液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记录的就是我在另帖中提到的航线安排所致,不同机场、同一机场的不同时间段都可能会涉及航线安排问题。 ...

如果加速准备起飞时耳朵感觉有压力不是气压问题,那估计还有可能是加速度的问题。

拆线图的后边气压开始比较高,然后隔一段时间后突然下降,是飞机降落后滑行一段时间或者停稳时关闭增压系统造成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加速准备起飞时耳朵感觉有压力不是气压问题,那估计还有可能是加速度的问题。 拆线图的后边气压开 ...

那点加速度如果有影响,那么飞机在空中遇到气流颠簸时,瞬时加速度很可能更大,甚至你可以用容器装着板子做个跌落测试,期间的加速度变化一定远大于飞机起飞滑跑的加速度。靠生活中的“直觉”你会觉得飞机起飞的加速度很大,但你用逻辑去分析,必然得出相反的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加速准备起飞时耳朵感觉有压力不是气压问题,那估计还有可能是加速度的问题。 拆线图的后边气压开 ...

后面降落后的气压波动也是由增压系统导致的。飞机的增压系统由发动机驱动,且必须在发动机进入正常工况后(高于一定转速)才有效,怠速下则无效。所以,飞机开始滑跑后增压系统才能工作,而降落后待发动机退出正常工况,增压系统自然就停止工作了。增压系统的导入和退出都会引起气压的轻微波动,按理人是感觉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