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mos控制的两个供电电源切换,关不彻底,是什么原因导致。

楼主:
如上图,用pmos管控制两个供电电源切换:外接VDD_5供电时,3.6v锂电池不供电;外接VDD_5不供电时,锂电池供电。

问题:外接VDD_5供电且锂电池接入时,Q3的漏极电压是1.04v(电压随通电时间加长而降低到0.6v左右),搞不明白这个电压是怎么来的。

1、是Q3的体二极管漏电流导致?

2、是Q3源极漏电流?

3、是D7的上端二极管的反向漏电流?

通过把D7焊接下来后,Q3的漏极的电压几乎是0v,所以上述问题应该是3的问题。各位给分析或参考一下。

网友A:
是D7的漏电,如果系统内噪声较高,结电容也会耦合,但不影响使用。之所以能测到,是因为表的内阻足够高。

网友B:
3、是D7的上端二极管的反向漏电流?

BAT54C是萧特基二极管,本来反向漏电流就比较大。

网友C:
这个D7漏电流3.3V,0.2uA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3、是D7的上端二极管的反向漏电流?   BAT54C是萧特基二极管,本来反向漏电流就比较大。

感谢前辈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D7的漏电,如果系统内噪声较高,结电容也会耦合,但不影响使用。之所以能测到,是因为表的内阻足够高。

感谢老师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D7漏电流3.3V,0.2uA左右

感谢老师指导!

网友D:
引用 网友B:
3、是D7的上端二极管的反向漏电流?   BAT54C是萧特基二极管,本来反向漏电流就比较大。

mayachang老师您好!

关于本主题帖子,再跟你请教以下问题:

现在D7为BAT54C,因为反向漏电流较小,Q3的漏极D的电压较小,小于S极的电池电压3.67v,这样电池没有被反充电,该电路还是比较安全的。

现在调整电路的带负载能力,D7换成了B0540w,导致漏电流也变大,测Q3的漏极D的电压4.02v,高于S极的电池电压3.68v,这样是否给锂电池充电了,即使充电电流再小,长时间也会给电池充满,会有爆炸的可能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mayachang老师您好! 关于本主题帖子,再跟你请教以下问题: 现在D7为BAT54C,因为反向漏电流较小 ...

锂电池爆炸是有条件的,非机械结构破坏纯电气原因导致的爆炸需要足够的电流,显然电路中并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完全可以放心,一点漏电流反而可以保持电池满电。

过去用镍镉、镍氢电池做数据保持后备电池时,Q1不用,同时需在D2上并联一个电阻,相当于增加漏电流用来给电池充电。因为充电电流足够小,属于“涓流充电”,电池不会过充,输入电能正好弥补自放电的损耗,多余的则变成热量散发掉,不增加电池温度就是安全的。

如果你想进一步降低漏电流,那你应该交换Q1的DS。

网友A:
顺便一说,楼主此次在回帖中求助应该使用论坛的@功能,这样比你用站内信的方式更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爆炸是有条件的,非机械结构破坏纯电气原因导致的爆炸需要足够的电流,显然电路中并不具备这个条件 ...

感谢chunyang老师指导!

网友B:
引用 网友D:
mayachang老师您好! 关于本主题帖子,再跟你请教以下问题: 现在D7为BAT54C,因为反向漏电流较小 ...

『测Q3的漏极D的电压4.02v,高于S极的电池电压3.68v』

漏极电压高于电池电压仅0.34V。这么小的电压尚不足以使MOS管的体内二极管导通(MOS管体内二极管的正向特性基本上和普通硅二极管一样),经MOS管体内二极管对电池的充电电流非常小,不会超过数十微安。电池不会被充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一说,楼主此次在回帖中求助应该使用论坛的@功能,这样比你用站内信的方式更简单。

chunyang老师,您好!

上楼中您说将Q1的DS反过来,是否无论Q1是否导通,存在电池会通过Q1的体二极管放电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Q3的漏极D的电压4.02v,高于S极的电池电压3.68v』 漏极电压高于电池电压仅0.34V。这么小的电压尚 ...

感谢前辈指导

网友A:
引用 网友D:
chunyang 发表于 2021-9-16 16:45 顺便一说,楼主此次在回帖中求助应该使用论坛的@功能,这样比你用站内 ...

你仔细想想会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想想会不会……

想了想,还是您说对。VCC_OUT经过D2的漏电产生的电压会高于电池电压,体二极管也会截止。

@chunyang 老师,我了解的pmos的常规使用,也就是S极接输入,D极输出。如果D极接输入,s极输出,会对mos的参数如 ID 、PD等有没有影响?

@chunyang

网友:
引用 网友D:
chunyang 发表于 2021-9-16 16:45 顺便一说,楼主此次在回帖中求助应该使用论坛的@功能,这样比你用站内 ...

@chunyang

这个@功能使用不是很确定 有时候名字会变蓝色,有时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D:
chunyang 发表于 2021-9-17 00:03 你仔细想想会不会…… 想了想,还是您说对。VCC_OUT ...

如果不考虑寄生二极管,那MOS管的DS结构完全对称,交换DS自然对参数完全无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tongshaoqiang 发表于 2021-9-16 18:16 chunyang 发表于 2021-9-16 16:45 顺便一说,楼主此次在回帖中求 ...

回复我的帖子系统会提示,此种情况就完全不必使用@功能了。

网友:
一般没有问题的,多关注Vgs即可,其他都是正常微漏电流及测试方法问题;数字万用表本身内阻约11M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