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BlueNRG-X Flasher Utility批量烧写blueNRG-1更改MAC问题

楼主:
MAC location :设置的是 0x10044BCC

******FLASH OPERATION******

Connected N.1 device by ST Link

17:57:53.953: Waiting device to flash -> Device connected
17:57:54.967: Device Identification -> BlueNRG-1
17:57:55.674: Mass Erase Operation -> SUCCESS
17:57:57.049: Device Flash Programming -> FAILED
17:58:00.917: Device Disconnection ->SUCCESS

17:58:02.009: Flash operation finished!

******END FLASH OPERATION******
发现是写不进去的,想问下那个MAC地址写入是在那个位置的呢?麻烦大佬们了。

网友A:
#if SERVER
  uint8_t role = GAP_PERIPHERAL_ROLE;
  uint8_t bdaddr[] = {0xaa, 0x00, 0x00, 0xE1, 0x80, 0x01};

#else
  uint8_t role = GAP_CENTRAL_ROLE;
  uint8_t bdaddr[] = {0xbb, 0x00, 0x00, 0xE1, 0x80, 0x02};
#endif

  /* Configure Public address */
 ret = aci_hal_write_config_data(CONFIG_DATA_PUBADDR_OFFSET, CONFIG_DATA_PUBADDR_LEN, bdaddr);
  if(ret != BLE_STATUS_SUCCESS){
    printf("Setting BD_ADDR failed: 0x%02x\r\n", ret);
    return ret;
  }

烧写是成功了,但是MAC仍然是aa, 00, 00, E1, 80, 01这个地址,用的是BLE_Examples\BLE_Chat的代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f SERVER   uint8_t role = GAP_PERIPHERAL_ROLE;   uint8_t bdaddr[] = {0xaa, 0x00, 0x00, ...

BlueNRG-X Flasher Utility是将你要定义的地址写到FLASH的指定位置

在你的代码里bdaddr使用了内存定义好的地址,所以BlueNRG-X Flasher Utility写入的地址不会使你的程序发生变化

如果要使用BlueNRG-X Flasher Utility烧写的地址,你的代码里要把对应FLASH地址的数据映射到bdaddr上

比如可以这样

然后再通过BlueNRG-X Flasher Utility烧写固件,地址才会发生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BlueNRG-X Flasher Utility是将你要定义的地址写到FLASH的指定位置 在你的代码里bdaddr使用了内存定义 ...

好的,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使用BLUNRG-2,也是需要批量烧写采用Utility设置MAC地址,但是无法设置成功,可以帮忙看看什么原因吗,谢谢

网友B:
你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文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文档

您好,不用Utility,直接在代码里修改物理地址,也无法修改成功,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好,不用Utility,直接在代码里修改物理地址,也无法修改成功,这是什么原因?

你用的官方例程还是自己写的代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官方例程还是自己写的代码?

感谢虾哥帮忙,我们用的历程中直接修改,不过这个问题我们使用其他方式解决,通过广播数据来分辨不同蓝牙物理地址。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休眠功耗降不下来,达到了1mA

1.首先是休眠时仍然存在广播,我们利用aci_gap_set_non_discoverable()关闭广播,然后aci_gap_set_discoverable开启广播,但是发现无法开启广播,看了文档,进入待机状态,是不是无法通过设置的唤醒源进行唤醒,那应该如何关闭广播?

2.其次通过设置gpio的 Mode 来降低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虾哥帮忙,我们用的历程中直接修改,不过这个问题我们使用其他方式解决,通过广播数据来分辨不同蓝牙 ...

我在私信里的回复看了吗 那里有一个低功耗大赛的链接 那里有很多例程 你可以看看

网友:
虾哥,我看看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