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彩屏的ESP32-S2开发板MorphESP 240

楼主:
尽管市场上有许多ESP32开发板,但缺少ESP32- S2开发板。MorphESP 240是一款易于使用,兼容Arduino和CircuitPython的开源ESP32-S2开发板,内置高分辨率IPS彩色显示屏。

主要特性:

  • ESP32-S2 WROOM,带有
    • 240 MHz单核微控制器
    • ROM 128 KB
    • 320 KB的SRAM
    • 802.11 b / g / n / 2.4 GHz Wi-Fi
  • 板载SPI接口的240 x 240像素ST7789显示器
  • 经典的多色WS2812B RGB LED
  • 内置JST连接的电池,通过USB充电
  • 5 V至3.3 V稳压器可为其他模块供电
  • 大量的GPIO可供使用

MorphESP 240引脚排列

图片

网友:
对比

  MorphESP 240 M5Stack ESP32-S2-Kaluga-1
Manufacturer     Morpheans     MakerFocus     Espressif
Module     ESP32-S2-WROOM     ESP32     ESP32-S2-WROVER
LCD Display     1.3", 240 x 240, IPS color     2", 320 x 240, IPS color     8-bit parallel RGB, 8080 & 6800 interface
Weight     20 g     176 g     252 g
Dimension (mm)     28 x 89 x 6     50 x 20 x 10     77 x 111 x 58
Enclosure     Optional open-frame enclosure     Included     None
Price     $39     $43     $50

网友:
参考资料

网友A:
20g???

是不是没算屏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g??? 是不是没算屏啊

不清楚,屏应该也不贵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屏应该也不贵吧

不是,我说的是重量啊,才20g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我说的是重量啊,才20g吗

可能是只有这么轻的,因为上面没有太多别的东西。M5Stack有电池和外壳,    ESP32-S2-Kaluga-1有几层板还带了一个大屏,因此比较重。

网友C:
推荐给管管,让他拉个试用,想玩玩这个开发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推荐给管管,让他拉个试用,想玩玩这个开发板。

好主意

网友:
搞个玩玩

网友D:
ESP32在国外很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ESP32在国外很火吗?

貌似国外的数据流量特别特别贵,这货自带wifi模块,就有点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D:
ESP32在国外很火吗?

相比其它模块,ESP32的性价比比较高

网友E:
屏放的位置会不会影响信号强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放的位置会不会影响信号强度啊

会有一点影响

网友F:
ESP32-S2 是不是有USB控制器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ESP32-S2 是不是有USB控制器那个

是的,目前只有esp32-s2带usb

网友:
看看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