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单片机断开单独用串口工具收发指令都是正常的,为什么两个单片之间要互 相通...

楼主:
两个单片机断开单独用串口工具收发指令都是正常的,为什么两个单片之间要互相通信,一接上就通信不上,出现错误,都是0XFF。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先检查连线是否正确,特别是地线。在检查程序设置,以及有没有异常处理。

网友B:
也可以查下波特率,电脑串口对波特率的兼容性更强。曾经有遇到过类似问题,就是波特率误差太大造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连线是否正确,特别是地线。在检查程序设置,以及有没有异常处理。

用的是串口。

已经共地。两个MCU的串口线长度是否有要求?目前是20cm,是否需要加上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查下波特率,电脑串口对波特率的兼容性更强。曾经有遇到过类似问题,就是波特率误差太大造成的

波特率9600  可以说是低速信号了

网友D:
先试试一边发一边收行不行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先试试一边发一边收行不行呗

对   现在就是那样处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连线是否正确,特别是地线。在检查程序设置,以及有没有异常处理。

一个治具的板  一个被校准的板  串口线20cm  有没有办法    加强干扰  降低或者过滤掉误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串口。 已经共地。两个MCU的串口线长度是否有要求?目前是20cm,是否需要加上拉

20cm不算长,不需要上拉,最好先用示波器看看两边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治具的板  一个被校准的板  串口线20cm  有没有办法    加强干扰  降 ...

先确定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然后针对去解决

网友:
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看看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   现在就是那样处理的

如果单边发送,单边接收都可以,你在试试用另外用两个串口模块的rx线接进去,看看数据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cm不算长,不需要上拉,最好先用示波器看看两边的波形

单独测试都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单边发送,单边接收都可以,你在试试用另外用两个串口模块的rx线接进去,看看数据正常不

 有没有办法    加强抗干扰  降低或者过滤掉误码

网友E: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1、两个单片机的电源轨是否一致都是3.3V的?

2、晶振用的是外部晶振还是内部RC时钟?内部RC时钟的话可以尝试降低一下工作频率,串口是异步通信,时钟不准有可能波特率偏差较大,两遍不同步

3、加强干扰的话可以在发送的源端串接22-33欧姆的电阻一颗,地线和数据线双绞或并行走线

4、也可能是你两边程序发送、接收的逻辑问题,硬件是完好的,这个很好验证,用两个USB转TTL串口的接收把两边的发送都监控起来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办法    加强抗干扰  降低或者过滤掉误码

你这应该是TTL的吧,要想抗干扰,方法有五

1、靠近点

2、差分

3、降速

4、加校验

5、加超时机制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1、两个单片机的电源轨是否一致都是3.3V的? 2、晶振用的是外部晶振还是内 ...

软件问题。。。。。不过我想知道在硬件上如何加强抗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D:
QWE4562009 发表于 2020-12-3 18:04  有没有办法    加强抗干扰  降低或者过滤掉误 ...

后面两个要软件才能实现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QWE4562009 发表于 2020-12-3 18:04  有没有办法    加强抗干扰  降低或者过滤掉误 ...

是TTL的  为什么那么多人问是不是TTL  串口难道有COMS电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TTL的  为什么那么多人问是不是TTL  串口难道有COMS电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