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可以用在没有触摸屏的LCD上吗

楼主:
  就是说只是普通的LCD屏幕做UI界面,不带触摸操作,用实体按键来控制UI菜单和按钮。这样情况QT能用吗

网友:
可以的。只用来显示没有问题

网友:
没问题的,qt可以只包含核心库

网友:
普通PC机就满足你说的情况。

网友:
肯定可以啊,一般是显示+触摸,所以这两个是可以分开使用的!

网友:
QT可在PC上运行,所以,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