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PC通讯协议

楼主:
属于msp430的串行接口传输数据的应用。SHTxx的串行接口与IIC不兼容,但其软件实现与IIC类似。

使用器件型号:msp430F169/msp430F149,SHT70@sensirion AG
典型应用电路:

代码:

#include <msp430x16x.h>
#include "intrinsics.h"
#include <math.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char write_byte(uchar value);
char read_byte(uchar ack);
void transstart(void);
void connectionreset(void);
char softreset(void);
char read_statusreg(uchar *p_value, uchar *p_checksum);
char write_statusreg(uchar *p_value);
char measure(unsigned short int*p_value, uchar *p_checksum, uchar mode);
void calc_sth(unsigned short int t, unsigned short int rh, float *p_temperature, float *p_humidity);
float calc_dewpoint(float h,float t);
void sht10_init(void);
void CLK_Init();

   float humi_val_real=0.0;
   float temp_val_real=0.0;
   float dew_point=0.0;

#define noACK 0
#define ACK   1

#define DATA_OUT  P5DIR |= BIT3
#define DATA_IN   P5DIR &=~BIT3
#define DATA_RIN  (P5IN & BIT3)

#define DATA_H P5OUT |= BIT3 //DATA <---> P5.1
#define DATA_L P5OUT &=~ BIT3
#define SCK_H  P5OUT |= BIT4  //SCK  <---> P5.2
#define SCK_L  P5OUT &=~ BIT4

#define REG_W 0x06  // 0000 0110
#define REG_R 0x07  // 0000 0111
#define TEMP  0x03  // 0000 0011
#define HUMI  0x05  // 0000 0101
#define RESET 0x1e  // 0001 1111

#define CPU_F ((double)8000000)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void delay();

char write_byte(uchar value)
//write a byte on the sensibus and checks the ackonwledge

{
  uchar i,error = 0;
  DATA_OUT;
  for(i=0x80;i>0;i/=2)
  {
    if(i&value)
    {DATA_OUT;DATA_H;}
    else
    {DATA_OUT; DATA_L;}

delay();
    SCK_H;
delay();//5ms
    SCK_L;
delay();
  }
   DATA_IN;
  SCK_H;
     //delay_ms(800);

  error = DATA_RIN;
  SCK_L;
  return error;
}

char read_byte(uchar ack)
// read a byte from sensibus and gives an ackowledge in case of 'ack =1'
{
  uchar i,val=0;

  DATA_IN;
  for (i=0x80;i>0;i/=2)             //shift bit for masking
  {
delay();
    SCK_H;                          //clk for SENSI-BUS
delay();
    if (DATA_RIN)
      val=(val | i);        //read bit
    SCK_L;
  }
  DATA_OUT;
  if(ack)
    DATA_L;
  else
    DATA_H;

  delay();
  SCK_H;                            //clk #9 for ack
  delay();          //pulswith approx. 5 us
  SCK_L;
  delay();
  return val;

}

void transstart(void)
{
  DATA_OUT;
  DATA_H;SCK_L;
delay();
  SCK_H;
delay();
  DATA_L;
delay();
  SCK_L;
delay();
  SCK_H;
delay();
  DATA_H;
delay();
  SCK_L;
}

void connectionreset(void)
{
  uchar i;
  DATA_OUT;
  DATA_H;
  SCK_L;
  for(i=0;i<9;i++)
  {
    SCK_H;

  delay();
    SCK_L;
  delay();
  }
  transstart();
}

char softreset(void)
{
  uchar error = 0;
  connectionreset();
  error += write_byte(RESET);
  return error;
}

char read_statusreg(uchar *p_value, uchar *p_checksum)
//----------------------------------------------------------------------------------
// reads the status register with checksum (8-bit)

  uchar error=0;
  transstart();                   //transmission start
  error=write_byte(REG_R); //send command to sensor
  *p_value=read_byte(ACK);        //read status register (8-bit)
  *p_checksum=read_byte(noACK);   //read checksum (8-bit)
  return error;                     //error=1 in case of no response form the sensor
}

//----------------------------------------------------------------------------------
char write_statusreg(uchar *p_value)
//----------------------------------------------------------------------------------
// writes the status register with checksum (8-bit)

  uchar error=0;
  transstart();                   //transmission start
  error+=write_byte(REG_W);//send command to sensor
  error+=write_byte(*p_value);    //send value of status register
  return error;                     //error>=1 in case of no response form the sensor
}

//----------------------------------------------------------------------------------
char measure(unsigned short int*p_value, uchar *p_checksum, uchar mode)
//----------------------------------------------------------------------------------
// makes a measurement (humidity/temperature) with checksum

  uchar error=0;
  unsigned short int i;
  uchar value_H = 0,value_L = 0;
  transstart();                   //transmission start
  switch(mode){                     //send command to sensor
  case TEMP:
      error+=write_byte(TEMP);
      break;
  case HUMI:
      error+=write_byte(HUMI);
      break;
  default:
      break;
  }
  DATA_IN;
  for (i=0;i<250;i++)
  {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if(DATA_RIN == 0)
      break;
  } //wait until sensor has finished the measurement
  if(DATA_RIN == 1) error+=1;                // or timeout (~2 sec.) is reached
  value_H=read_byte(ACK);    //read the first byte (MSB)
  value_L =read_byte(ACK);    //read the second byte (LSB)

  *p_checksum =read_byte(noACK);  //read checksum
  *p_value = (value_H << 8) | value_L;
  return error;
}
void calc_sth(unsigned short int t, unsigned short int rh, float *p_temperature, float *p_humidity)
{
    const float d1 = -39.61;         //@3.3V
    const float d2 = +0.01;          //for 14 bit
    //for 12 bit
    const float C1 = -2.0468;
    const float C2 = +0.0367;
    const float C3 = -0.0000015955;
    //for 12 bit
    const float T1 = +0.01;
    const float T2 = +0.00008;

    float RH_Lin;
    float RH_Ture;
    float temp_C;

    temp_C = d1 + d2 * t;
    RH_Lin = C1 + C2 * rh + C3 * rh * rh;
    RH_Ture = (temp_C -25) * (T1 + T2 * rh) + RH_Lin;

    if(RH_Ture > 100)
        RH_Ture = 100;
    if(RH_Ture < 0.1f)
        RH_Ture = 0.1;

    *p_humidity = RH_Ture;
    *p_temperature = temp_C;
}

float calc_dewpoint(float t,float h)

    float dew_point;
    float m=17.62,Tn=243.12; //default
    if(-40<=t && t<0)
    {
        m  = 22.46;
        Tn = 272.62;
    }

    dew_point = Tn*(log10(h)+m*t/(Tn+t))/(m-log10(h)-+m*t/(Tn+t));
    return dew_point;
}
void sht10_init(void)
{
  P5SEL = 0x00;
 // P5SEL |=BIT2;
 // P5SEL &=~ BIT1;
 // P5DIR &=~BIT1;
  //P5DIR |= BIT2;
  //DATA_OUT;
  P5DIR |= BIT3+BIT4;

}

void CLK_Init()
{
unsigned int iq0;
   //BCSCTL1&=~0X00;                      //打开XT2振荡器
   BCSCTL1 &= ~XT2OFF;         //打开XT振荡器
   do
   {
      IFG1 &= ~OFIFG;                   // 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for (iq0 = 0xFF; iq0 > 0; iq0--); // 延时,等待XT2起振
    }
    while ((IFG1 & OFIFG) != 0);        // 判断XT2是否起振
    //BCSCTL2 =SELM_2+SELS;               //选择MCLK、SMCLK为XT2
    BCSCTL2 |= SELM1+SELS;      //MCLK为8MHZ,SMCLK为8MHZ
}

int main(void)

  unsigned short int humi_val=0,temp_val=0;

  uchar error=0,checksum=0;

  WDTCTL=WDTPW+WDTHOLD;
  //int i;
   CLK_Init();
  sht10_init();

  connectionreset();
  while(1)
  {
    error=0;
    error+=measure(&temp_val,&checksum,TEMP);  //measure temperature
    error+=measure(&humi_val,&checksum,HUMI);  //measure humidity

    if(error!=0)
      connectionreset();
    else
    {
       calc_sth(temp_val,humi_val,&temp_val_real, &humi_val_real);            //calculate humidity, temperature
       dew_point = calc_dewpoint(temp_val_real, humi_val_real);
      //printf("%2.1f℃  %2.1f%% %2.1f℃\r\n", temp_val_real, humi_val_real, dew_point);
    }
    //----------wait approx. 0.8s to avoid heating up SHTxx------------------------------
    delay();
    delay();
    delay();
  }
}

 void delay()
 {
  for(int i=0;i<300;i++)
    for(int j=0;j<2;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