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个运放电路某个点电压问题

楼主:
请大家看一下上图箭头指的位置,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电压出现,理想状态,这里不是v-=v+=0v吗?

网友:
你去量量运放的输出电压,看看它是不是已经到达饱和区了?!

网友:
电源电压才15V,输入5V!放大3倍运放就玩完了!!!

网友:
测量看下一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的压差,如果相等甚至超过,就是饱和了,,,

网友:
“这里不是v-=v+=0v吗?”

这只有运放工作于线性状态时才成立。如果运放输出已经饱和,此式不成立。楼主测量的结果,必定是运放已经饱和。

网友:
有理,晚上回去看一下!

网友:
把 R5 短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