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A中断问题

楼主:
MSP430F5438A中断问题
写一个简单程序进入中断,首先进入中断的条件:

1.时钟源配置好

2.中断的寄存器配置好

3.中断向量表配置好

以上三点都配置好是不是就应该进入中断了?帮忙看看下面的程序进不去中断,我用的是捕获模式,捕获引脚1.4有捕获信号。

#include “msp430.h”
void Init_MCLK(void);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5DIR |= BIT4;
P5OUT |= BIT4;

Init_MCLK();
P1DIR &= ~BIT4;
P1SEL |= BIT4;

            TA0CTL= TASSEL1+TACLR + ID_2+MC1; //时钟源 SMCLK+ 定时器清除位 + 4分频  + 连续模式:计时器计数到ffh
            TA0EX0=TAIDEX_2;
            TA0CCTL3=SCS + CAP; //同步捕获 + 捕获模式
            TA0CCTL3 |= CM_1;    /*上升沿捕获*/
            TA0CCTL3 |= CCIE;   //捕获中断使能
            TA0CTL |=TAIE;

while(1);
return 0;
}
void Init_MCLK(void)
{
unsigned char i;
PMMCTL0 =PMMPW+PMMCOREV0;
P5SEL |= 0x0C ; // 端口功能选择振荡器
UCSCTL6 &= ~XT2OFF ; // 振荡器使能
UCSCTL3 |= SELREF_2 ; // FLLref = REFO
UCSCTL4 |= SELA_2 ; // ACLK=REFO,SMCLK=DCO,MCLK=DCO
do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XT1HFOFFG + DCOFFG); // 清除 XT2,XT1,DCO 错误标志
SFRIFG1 &= ~OFIFG ;
for (i = 0xFF; i > 0; i–);
}while(SFRIFG1&OFIFG) ; // 检测振荡器错误标志
UCSCTL6 |= XT2DRIVE0 ; // XT2 驱动模式 8~16MHz
UCSCTL4 |= SELS_5 + SELM_5 ; // SMCLK = MCLK = XT2
}
#pragma vector=TIMER0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A0_3(void)
{
// LPM4_EXIT;
unsigned char i;
for (i = 0xFF; i > 0; i–);

}

网友:
有时候不是没进中断,而是mcu进中断了,但是ide仿真没跳进中断里的断点而已,初始化拉低一个io,在中断里拉高试试,量一下io电压看看是不是已经进过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