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从机连接成功主机的时候,主机通过什么可以知道是哪个从机发数据?

楼主:
多个从机连接成功主机的时候,主机通过什么可以知道是哪个从机通过蓝牙发数据到主机上的?

如果通过void aci_gatt_notification_event(uint16_t Connection_Handle,  uint16_t Attribute_Handle, uint8_t Attribute_Value_Length, uint8_t Attribute_Value[]);这个获取的话,只有数据长度,数据内容,不能确定是哪个从机发过来的,想请问下有没有函数可以获取从机地址的。

网友A:
应该是从这个Connection_Handle,不过你连接的时候需要将Connection_Handle绑定到地址上,这样才能知道Connection_Handle连接的是哪个地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从这个Connection_Handle,不过你连接的时候需要将Connection_Handle绑定到地址上,这样才能知道Conn ...

哦哦哦,还想请问下这个Connection_Handle是由谁决定的,或者还是按固定按顺序生成的?

网友:
我用的不是ST的蓝牙,不过我觉得应该也是从固定值开始的,不过这个值的大小不太重要,主要是得记住这个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哦哦,还想请问下这个Connection_Handle是由谁决定的,或者还是按固定按顺序生成的?

连接成功后hci_le_connection_complete_event会返回Connection_Handle,把Connection_Handle和从机的地址关联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连接成功后hci_le_connection_complete_event会返回Connection_Handle,把Connection_Handle和从机的地址 ...

好的,了解了,谢谢虾哥

网友:
通过它本身的ID 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