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大脑老这个什么型号电感

楼主:
这个需要用但是找的都是普通的线绕电感
附个图片参考
稍微带点儿功率
就图片这种

网友A:
就是常规的绕线电感(空芯),功率跟封装有多种规格的,按需求选择就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常规的绕线电感(空芯),功率跟封装有多种规格的,按需求选择就是。

介质是啥  对Q要求比较高点儿   老师可以提供参考的东西吗 /

网友B:
我是找的图片  没有具体的型号  之前用的村田的   功率  高频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介质是啥  对Q要求比较高点儿   老师可以提供参考的东西吗 /

介质是陶瓷,基本相当于空芯,前帖已提过。这类绕线电感主要用于高频功率电路,是专用的,不存在磁芯或其它类型,只要是高频绕线电感就不会买错。主要供应商是线艺、村田、SAGAMI等,想看器件手册去供应商官网下载,零买去配套市场或淘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找的图片  没有具体的型号  之前用的村田的   功率  高频电感   & ...

你自己的用途呢??算一下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的用途呢??算一下需求

功率  高Q的  之前在村田的旧板子上拆了一个 但是不知道型号  还有就是工作在30M到5G  P1为43以下

村田看见是在FMM系列上的通讯产品  所以了我问问

网友:
村田的是用过   目的是看看国产是否有替代的   还有就是自己制作的   不过过多就显得工作效率都突出在绕制线圈上   不管产品在那个环节都逃不开这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的用途呢??算一下需求

还有就上面图片的  管管是否知道 哪家产品

网友:
类似这种的   感觉图片的性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