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 eMiniBoard测评】IAR下的MM32-LINK使用

楼主:
eMiniBoard板子上集成了MM32-LINK仿真器,正常情况下安装完对应的支持包后在MDK的工程设置里就可以找到MM32-LINK的 选项

但是和MDK不同,IAR下的配置会相对比较麻烦一些,在官网没找到对应的说明,后来是通过网络整理,找到相应的解决办法

不同时期的版本号可能不同,最新版本可以在MM32官网下载

安装好mm32_devkit_setup_v1_60_21a.zip后可以在IAR的对应目录下找到armmm32link.dll文件

不同的IAR版本对应路径会有不同

在IAR的工程设置里找到Debugger,Driver下选择Third-Party Driver

然后选择Third-Party Driver,在IAR debugger driver plugin下输入对应dll的路径

设置好以后点OK,完成配置后就可以像使用其它仿真器那样使用MM32-LINK对板子上的芯片仿真了。

网友A:
以前用一用IAR,最近都用的MDK,也忘记怎么用IAR了。不过都说IAR比MDK好用,不知道为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一用IAR,最近都用的MDK,也忘记怎么用IAR了。不过都说IAR比MDK好用,不知道为啥。

我很长时间不用MDK 用着不习惯了

网友:
iar是嵌入式专家,mdk是arm专家,嵌入式包括arm,所以iar更懂嵌入式的需求。没有为什么,iar就是用起来比mdk舒服,功能丰富。

网友:
抄作业划重点:

在IAR下使用MM32-LINK:
除了安装 mm32_iar_ewarm_pack_ver1.49.zip 外还要安装mm32_devkit_setup_v1_60_21a.zip 不同时期的版本号可能不同,最新版本可以在MM32官网下载

在IAR的工程设置里找到Debugger,Driver下选择Third-Party Driver
然后选择Third-Party Driver,在IAR debugger driver plugin下输入对应dll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