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基础开发WIFI设备

楼主:
前言

shineblink core 开发板(简称Core)的库函数支持WIFI功能,所以只用几行代码即可实现基于esp8266 WIFI模块的联网通信(TCP, UDP, MQTT)功能。这里我们主要介绍通过TCP实现联网通信的功能,更多关于TCP, UDP, MQTT通信请前往shineblink.com 了解。

PS: Core 仅用五、六行代码即可实现Wifi/Ble/NB/Lora/ThreadMesh/RFID/Eth/Usb/RS485/RS232通信、以及30多种传感器/10多种硬件外设/10多种Mcu内设功能,并且这些功能最多可以 5 种随机组合同时运行。更多关于Core的内容可以在 shineblink.com 上了解。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一、本例程实现功能

通过ESP8266模块和指定的服务器建立TCP连接,ESP8266每5秒向服务器发送一个数据包(5字节),服务器每1秒钟向ESP8266发送一个数据包(10字节)。

服务器的地址即可以是IP地址也可以是域名。

二、 Core提供的TCP功能介绍

Core已将TCP的操作封装成三个简单的API函数,分别为:LIB_WifiTcpConfig(),LIB_WifiTcpRecv(),LIB_WifiTcpSend()。您只需要调用这三个API即可将esp8266连接上路由器并实现和server端的收发数据。并且Core会自动处理通信中的异常情况并尝试重新恢复通信(比如和路由器的连接异常断开,和server的tcp连接异常断开,网络异常等),您无需考虑这些复杂的情况即可实现WIFI长期稳定的在线通讯。

三、接线图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四、材料清单

名称 推荐购买链接(或者您可以自己制作) 模块/芯片硬件资料下载
ESP8266 wifi模块 购买链接,该模块淘宝上非常多店家,您只需要选一个类似的即可,外观不一样也可以,只要可按照上面的接线图接线即可。 下载地址
路由器

声明:这里推荐的商家和Core没有任何合作关系,您完全可以去其他商家或渠道购买,只要功能相似即可。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五、完整代码(通过IP地址和服务器建立连接)

通过ESP8266模块和指定的服务器建立TCP连接,ESP8266每5秒向服务器发送一个数据包(5字节),服务器每1秒钟向ESP8266发送一个数据包(10字节)。

server_addr = "192.168.1.101" --这里也可以直接写服务器的域名,比如"www.shineblink.com"等
server_port = 8080
ap_ssid = "mywifi" --路由器账号
ap_passwd = "abc123" --路由器密码

--配置USB以虚拟串口模式工作,这样调用print()函数就会在电脑串口终端打印输出
LIB_UsbConfig("CDC")
--使能系统10毫秒定时器开始工作
LIB_10msTimerConfig("ENABLE")
--设置esp8266 Wifi模块占用TX0、RX0、D5引脚,TCP Client模式
--路由器账号:mywifi 路由器密码:abc123,服务器ip:192.168.1.101 端口号:8080
--心跳包间隔时间0秒(不使用心跳机制)。如果需要使用请在ApiDoc文档中查阅关于LIB_WifiTcpConfig函数的p7参数详细介绍
LIB_WifiTcpConfig("UART0","D5",ap_ssid,ap_passwd,server_addr,server_port,0)

--变量初始化
cnt_10ms = 0
send_tab = {1,2,3,4,5} --需要发送给server端的数据

--定义10ms中断回调函数
function LIB_10msTimerCallback()
    cnt_10ms = cnt_10ms + 1
end

--开始大循环
while(GC(1) == true)
do
    --查询是否收到server下发的数据,如果收到就print输出收到的数据
    recv_flag,recv_tab = LIB_WifiTcpRecv()
    if recv_flag == 1 then
        print(string.format("tcp client receive %d bytes", #recv_tab))
        for k,v in ipairs(recv_tab) do
            print(k,v)
        end
    end
    --每5秒发送一包数据给server
    if cnt_10ms >= 500 then  --5000ms
        cnt_10ms = 0
        LIB_WifiTcpSend(send_tab)
    end
end

如果感兴趣,上面代码中出现的LIB开头的库函数可以在API文档中通过Ctrl+F查询。

代码运行结果

这里我们在局域网内的一台电脑(192.168.1.101)上运行《网络调试助手》软件模拟Tcp Server端进行调试。

(1)Server端数据接收如下: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2)Client端(Core开发板)数据接收如下: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网友A:
板子挺不错,不过零基础是不是☞的WIFI零基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板子挺不错,不过零基础是不是☞的WIFI零基础。

嗯,零WIFI基础,同时也是零单片机开发基础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零WIFI基础,同时也是零单片机开发基础哦。

哈哈,我怕单片机零基础不太能做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怕单片机零基础不太能做的了。

也是可以的哦,很多例程都和单片机无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