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 eMiniBoard测评】AD检测热敏电阻值实现串口温度打印LED温度警示

楼主:
一.前言

  临近年底,忙的昏天黑地,拿到了板子抽不出时间来测评,临近尾声了,测评也没写几篇,老脸有点挂不不住,白嫖不是咱的风格。今天专门抽个一天时间来再写几篇测评。看了下其他的同学写的都不错,那么我这里就不重复了,从实战的角度做几个DIY的小项目吧。

 翻翻柜子,翻到一个N年前买的热敏电阻,当时买回来用这个改装过直流电源,因为电源自带的风扇无温控,白天还好,晚上显的特别吵,再加上我调的项目,MCU一般都是轻负荷使用,根本用不上风扇散热,所以用这个电阻把电源都改成温控了。

  这货参数我在淘宝找着了,我购买的这个NTC的热敏电阻是温度越高电阻值越低,那么把它接在开发板的AIN0口,即可通过AD检测分压比,通过换算得到温度值的高低。今天广州的温度挺低的,都13度了,电阻测量达到了11K多了,对着电阻哈了一口热气,阻值迅速下降,这小家伙反应还是挺灵敏的,那么废话不说,开始动手。

二.构思

  在动手之前,先捋捋思路,开发板自带了四个LED灯,那么在充分利用资源的情况下,AD实时检测的温度一边送给串口打印实时显示出来,一边通过换算用这四个不同颜色LED警示出来温度的高低。低我是没办法弄了,高肯定是有办法的,烙铁怼上去温度就起来了。

三.实现

  首先,在实现创意前,得把准备工作做好,串口正常打印,LED,AD,简单的跑起来测试下,然后再进行整合即可。由于开发板并没有提供USB转串口的芯片,所以我加入了一个USB转串口的模块来进行通讯用。

首先,简单测试下各硬件,如图,没问题,下面开始搭积木。

拿起电烙铁,把热敏电阻接在AIN1通道,调节RV1电位器,让AD在常温下输出一个数值。由于热敏电阻是温度越高阻值越低,所以这里我把初始值调的比较大,这里我把电压调节在3V得样子,当温度升高,热敏电阻得对地阻值会不断下降,造成AD检测点的电压会不断下降,AD检测到得数值会越来越小。

这里我先拿烙铁验证下推断是否正确,当烙铁加热NTC热敏电阻后,AD检测的电压会随着温度的升高,电压值会越来越小,如图,结果如所想完全一致,那么接下来就可以整合代码了。

这是没有加热常温下检测到的电压值:

拿烙铁开始加热NTC热敏电阻:

随着持续加热,电压开始不断下降:

完美实现预期效果,加入相应的控制代码,可以控制相关设备的启停,当然们可以考虑加入PWM控制风扇电机的转速,这里留给下一节去做吧。

常温下,LD2绿色LED点亮,表示温度正常

网友:
不错不错,不过期待老铁的多通道ADC的程序!

网友:
板子上都有灰了,看来广州确实温度很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