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XXX中的ADC12使用

楼主:
MSP430F5xxx ADC12 框图

使用流程
AD部分主要配置ADC12模块的时钟、参考源、采样通道、采样模式、存储和采样保持。
下面一个部分一个部分来。

第一个是ADC12模块的时钟,这个是模块运行时的时钟,跟采样定时器是两个概念,曾经我有一段时间被迷惑住了。这个由ADC12CTL1里面的ADC12SSEL和ADC12DIV配置,可以选择ADC12OSC/ACLK/SMCLK/MCLK,TI例程里面好像都是选择的ADC12OSC,这个是5MHZ,不过频率容易受外界影响而改变。这个部分配置好了就得到了ADC12CLK。
第二个参考源,这个部分我没有细致研究,因为我的设计里面不用这个,略过不提。
第三个采样通道,跟这个有关的寄存器有ADC12MCTL和ADC12CTL1的ADC12CSTARTADD。

第一种单通道采样,ADC12MCTL选择采样的输入通道,ADC12CSTARTADD的值选择这个通道采样的值存入哪个存储寄存器内。比如:

ADC12CTL1 |= ADC12CSTARTADD3+ADC12CSTARTADD2+ADC12CSTARTADD1;
ADC12MCTL14 = ADC12INCH_14;

上面这两句就是采样通道14,通道14采样的值存入到ADC12MEM14里面。如果你不设置ADC12CSTARTADD的值的话,采样的值默认存入ADC12MEM0里面。

第二种序列通道采样,ADC12MCTL选择采样的输入通道,ADC12CSTARTADD的值选择这个序列采样的值首个存入的存储寄存器。比如:

ADC12MCTL0 = ADC12INCH_0;
ADC12MCTL1 = ADC12INCH_1;
ADC12MCTL2 = ADC12INCH_2;
ADC12MCTL3 = ADC12INCH_3;
ADC12MCTL4 = ADC12INCH_4;
ADC12MCTL5 = ADC12INCH_5;
ADC12MCTL6 = ADC12INCH_6;
ADC12MCTL7 = ADC12INCH_7+ADC12EOS;

我并没有配置ADC12CSTARTADD的值,所以开始采样后,通道0的值存入ADC12MEM0,通道1的值存入ADC12MEM1里面,依次类推。

第四个采样模式,这个按照用户指导里面的模式示意图来写程序就可以,配置用ADC12CTL1里面的ADC12CONSEQ来配置。

第五个存储没什么要写的,在第三个采样通道里面提到的就可以了,我主要讲下最后一个采样保持,这个部分是我领悟的新的知识点。
采样保持是由采样定时器触发信号SHI信号引起的,这个部分曾经迷惑了我好长一段时间。SHI信号由ADC12CTL1的ADC12SHS配置,有4个选择:ADC12OSC/TIMERA.OUT1/TIMERB.OUT0/TIMERB.OUT1。

采样保持分两种模式,由ADC12CTL1的ADC12SHP位控制,ADC12SHP=0时是扩展模式,ADC12SHP=1时是脉冲模式。

第一种扩展模式,SHI信号上升沿开始采样,上升沿后的高电平时间即为采样时间,SHI信号下降沿进行采样结果转换,转换需要13个ADC12CLK。
第二种脉冲模式,SHI信号触发采样定时器,采样定时器就是控制你什么时候开始采样,什么时候开始转换,采样定时器由ADC12CTL0的ADC12SHT0和ADC12SHT1配置,在采样定时器时间内进行采样,采样后就立即进行采样结果转换。如果这时你的ADC12MSC=1的话,如果的单通道采样就会不停进行单通道采样转换,如果是序列通道,就会一直采样转换直到ADC12EOS=1。如果ADC12MSC=0,则采样结束,下一次采样的时间是下一个SHI信号的上升沿来临时。

网友:
AD采样很基础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