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F2407A的FLASH烧写问题的几点说明

楼主:
TI现在关于LF24x写入FLASH的工具最新为c2000flashprogsw_v112。可以支持LF2407、LF2407a、LF2401及相关的LF240x系列。建议使用此版本。
一,先解压,再执行setup.exe。
二、进入cc中,在tools图标下有烧写工具。
1、关于FLASH时钟的选择,此烧写工具默认最高频率进行FLASH的操作。根据目标系统的工作主频重新要进行PLL设置。方法:先在advance options下面的View Config file中修改倍频。存盘后,在相应的目录下(tic2xx//algos//相应目录)运行buildall.bat就可以完成修改了。再进行相应的操作即可。
2、若是你所选的频率不是最高频率,还需要设定你自已的timings.xx来代替系统默认的最高频率的timings.xx。例如LF2407a的默认文件是timings.40。Timings.xx可以利用include//timings.xls的excel工作表来生成。然后在advance options下面的View Config file中修改相应的位置。存盘后,在相应的目录下运行buildall.bat就可以完成修改了。
3、对于TMS320LF240XA系列,还要注意:由于这些DSP的FLASH具有加密功能,加密地址为程序空间的0x40-0X43H,程序禁止写入此空间,如果写了,此空间的数据被认为是加密位,断电后进入保护FLASH状态,使FLASH不可重新操作,从而使DSP报废,烧写完毕后一定要进行Program passwords的操作,如果不做加密操作就默认最后一次写入加密位的数据作为密码。
4、2407A不能用DOS下的烧写软件烧写,必须用c2000flashprogsw_v112软件烧写;
5、建议如下:
1)、一般调试时,在RAM中进行;
2)、程序烧写时,避开程序空间0x40-0x43H加密区,程序最好小于32k;
3)、每次程序烧写完后,将word0,word1,word2,word3分别输入自己的密码,再点击 Program password,如果加密成功,提示Program is arrayed,如果0x40-0x43h中写入的是ffff,认为处于调试状态,flash不会加密;
4)、断电后,下次重新烧写时需要往word0~word3输入已设的密码,再unlock,成功后可以重新烧写了;
6、VCPP管脚接在+5V上,是应直接接的,中间不要加电阻。
7、具体事宜请阅读相应目录下的readme1,readme2帮助文件。
8.注意*.cmd文件的编写时应该避开40-43H单元,好多客户由于没有注意到这里而把FALSH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