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太难了,太难了

楼主:
一晚上没调通SCLK的输出

写好的verilog程序,仿真时SCLK输出正常,但是ILA不知道为什么SCLK总是没有输出,之前是有一版本程序没写好,可以改好以后不管怎么改,统合烧录后ILA都没有变化

原来使用的SCK名称,改成SCLK后ILA里显示的还是SCK,感觉程序没烧进去一样,可是综合实现后导出,甚至连SDK都删除重建了还不好用。

网友A:
FPGA确实比单片机麻烦,好多逻辑都要自己写,而且命名规则要求也高。

网友B:
这种问题,对你这种大佬应该不是问题吧!

应该是ILA部分命名有问题吧。

网友C:
一不小心电路综合出来就完全不一样,不是天天摸这玩意的比如我,确实觉得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FPGA确实比单片机麻烦,好多逻辑都要自己写,而且命名规则要求也高。

主要是综合时间太长 如果速度快反复尝试倒是可以接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对你这种大佬应该不是问题吧! 应该是ILA部分命名有问题吧。

弄不明白问题出在哪 没有什么错误提示 新建了一个工程 改了改代码现在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弄不明白问题出在哪 没有什么错误提示 新建了一个工程 改了改代码现在好用了

程序员调程序的时候不都这样嘛,有时候挠两下头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不小心电路综合出来就完全不一样,不是天天摸这玩意的比如我,确实觉得很麻烦。

等待时间太长 一弄vivado桌子上就挠掉一堆头发 这要是有什么着急的都能急吐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弄不明白问题出在哪 没有什么错误提示 新建了一个工程 改了改代码现在好用了

ILA这个模块就是有这个问题,第一次定义好后,在修改,就容易出问题。

网友E:
需要我技术支持一下吗,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需要我技术支持一下吗,哈哈

调通了 你是怎么熬过来的?有什么经验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调通了 你是怎么熬过来的?有什么经验分享一下?

我就是搞这个的,你是半路出家,自然要折腾一下

网友:
再入一个altra的试试。我只用过actel,09年左右一般的公司电脑,感觉挺快的。现在actel都卖了好几手扔给microchi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