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曾经的智能穿戴开发者,我更倾向于智能戒指

楼主:
因为提交了一个安森美的活动,唤回了我对智能戒指的兴趣和印象。

2015年12月月底开始了我职场里的第三家公司,一直干到2018年6月,是做智能可穿戴产品的。

基本上,所有曾经出现过的产品形态,我们公司老板都想染指,并且全都铺开过,这里面就包括 智能鞋垫,智能皮带什么的。

但相对比较正常,并且曾经小批量试产过的还是三大主要形态:

手环、手表、戒指(指环)

其中,手环,大家都知道,这是市面上最常见的也是出货量最大的形态,相对来说价格也比较便宜,老少咸宜。

其次是手表,这主要得益于,腕表本身是一个已经成熟的市场,但是,戴手表的人其实不多,这个传统市场日益萎缩,因此,整体来说,智能手表的出货量相对有限。

尽管,有华为、华米等大厂推出了称得上丰富的智能手表,最重要的是,从这些大厂的反应来看,它们已经认识到了 智能手表也要有一个传统相貌 的认识。

而这个认识,其实才是更加贴合我们这些本身就喜欢手表的人的认知,可喜可贺。

而智能戒指,或者说智能指环,基本上,是真空的,国内我所知道的,除了一个叫 极控者 的之外,基本上就没见过一个像样的品牌在持续出货。

网友:
讲道理,为什么智能戒指这么冷淡,我是理解的。

两个原因

1.戒指是一个比手表更冷门的产品,想一想,除了结婚还有在年轻人装饰品这个小众市场里,你还会在哪里用戒指呢?

而且,戒指这个东西,年轻人的装饰品除外,它其实是一个入门门槛特别高的东西。动不动纯金、镶钻什么的。

2.戒指,它的体积限制了它。

我在给安森美提交的创意中提过这事。

其实从我两年多的智能穿戴开发中我就体会到了。智能穿戴产品,受限于体积与形态,在电池容量大大下降的条件下,它的功能定位、产品研发难度大大上升,同时也推进了相应的技术和市场的进步,实际上也可以说,不管智能可穿戴这个热潮是不是暂时只是喧嚣,但是,它之所以会在2015年前后出现,并持续推到现在,当然这两年热度下降的很厉害,那是因为半导体技术进步,才使得这个早就看起来很不错的想法得以实现。

正因如此,实际上,在上述三种产品中,智能戒指的研发难度是最高的。

同时,也会造成它的成本最高,因为它需要使用更加小的封装,大多数时候内部应该是使用了更贵的柔性PCBA。

网友:
先扯到这里吧,很久没发帖唠嗑了。先吃饭。回头再说。

先说一下为什么我更倾向智能戒指这个产品形态。

其实这首先是要说我对智能穿戴产品的功能需求

在我的眼里,目前为止,我从来不希望穿戴产品的形态是 把手机戴到身上。

很多年前,我刚刚从事这个的时候,我买过一个60快的山寨产品,那玩意,基本就是用塑料外壳包了

一块腕表大小的arm linux开发板,当然,那个屏幕也是大致2到3寸的样子。

然后我看到的就是我曾经很熟悉的当年那些什么基于arm的嵌入式linux系统,你能想象我要在一个

3英寸不到的小屏幕上,去寻找一个比例完全与电脑上窗口一模一样的,超级小,小到我都会误点的

右上角关闭XX么?

所以这个事情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对于非要在小小的手腕甚至之间加入一个

液晶显示屏这件事情深刻怀疑。

尽管后来,类似我的华为GT2手表,我买的是46mm的,当然即使是42mm,我对它的实际体验是,

在手表上,实现一种新的显示界面和操作,是有可能的。

但是类似于要用智能手表玩微信这种事情你还是饶了我。

我对智能穿戴的期望,目前而言,我没打算因为它扔掉手机,就好像如今智能手机能做越来越多的事情,但我也没打算因此扔掉电脑,不是因为功能还不够强大,而是形态问题。

我记得我曾经在我的iPad上面写博客,那时候还没流行那种轻薄的巧克力蓝牙小键盘,当时那个体验让我对平板深恶痛绝。

如今在手机上看PDF文件以及写文件也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我对智能穿戴的需求定义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一种有用的小助手,类似于瑞士军刀,然后因为它便携,方便,无感,因此能非常有用,如此而已。

——话说回来,我对下一代智能手机的形态期望,其实也和智能穿戴无关,我希望的下一代手机,应该是不再有实物形态,直接变成人体的一部分。

当然,我个人是比较抗拒皮下植入的。

而在这几种常见的形态里,其实,手环也好,手表也罢,它们其实都是要经常人主动戴上、摘下的,因为还是比较大。

这一点,就比不上戒指。

——当然,其实也比不上类似的珠宝。

比如项链、耳环等等。

但是身为一个男人,我所熟悉的装饰品只有两种

戒指——我喜欢戴花戒玩,就是装饰品那种

还有项链,我以前戴过家里给的银项链,自己也买过各式各样的玉石吊坠。

而这些东西,我都是基本上洗澡睡觉都戴着的,是真的懒得摘,也没必要摘。

因此,我虽然不是一个珠宝或者装饰品行业的从业者,但我仅仅从一个用户的角度

我就可以对这些产品应有的形态做出一个简单的定义。

那就是绝对不能太大——这也是我对现在绝大多数所谓智能珠宝产品非常无语的原因。

讲道理,这几年智能穿戴领域非常炸,但是,主要的推动者是我们这些理工男,而不是来自于

传统手表和珠宝等领域的人。

因此,不管是审美还是功能定位,都显得非常的“直男”,让人非常无语。

那时候我曾经感慨,早在十几年前,日本的卡西欧就出过不少非常经典的功能极其强大的电子手表。

那时候还没有智能手表这个概念,但是,它在续航、功能、以及作为一个真正让人想带的手表方面

都做到了相当棒的融合。

然而,十年后的今天,这些叫嚣着跨界的混蛋,有了最新的技术进步,却还没干过老前辈,而且可能

绝大多数产品设计者定义者对此一无所知,就像愚昧落后的北非,可能早就忘记几千年前,在他们的土地上,他们的祖先曾经是灿烂辉煌的古埃及一样。

网友A:
技术上讲,戒指最大的问题在于电池,芯片封装倒是没问题,安森美的蓝牙就有微封装,功耗也很低。在电池的严重制约下,智能戒指该有什么功能,这个才是决定性因素。如果只是闪闪光之类,那谈不上什么“智能”,也无需与手机互连。另外,戒指的首要功能是装饰,在此基础上,集装饰性和功能性于一体恐怕就剩下不多的应用了,现在只有在ID认证和数据存储上有戒指型商品,也不属于智能可穿戴范畴。

网友B:
智能戒指我觉得主要是用处确认不好定义,只要有人开了这个头,其实想法也就出来了,难度系数确认属于最大的,因为体积真的太小了,啥都不好搞。就算真的有了,功能估计也很少!

网友:
现在的智能手表手环还很不成熟,很多功能都是强行设计出来,而不是真正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上讲,戒指最大的问题在于电池,芯片封装倒是没问题,安森美的蓝牙就有微封装,功耗也很低。在电池的严 ...

是的,所谓体积,主要就是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智能戒指我觉得主要是用处确认不好定义,只要有人开了这个头,其实想法也就出来了,难度系数确认属于最大的 ...

其实有很多,国内不算多,国内多,特别多。

有一些还做得相当不错,就是价格太高,也没看到怎么卖的样子。

网友C:
网上看到的,可以考虑给你的戒指也加上:

三星申请“充电戒指”专利,想象力非常丰富的三星正计划在未来设计出更方便的产品,根据三星在韩国专利局申请的一项专利文件,揭示了一个非常奇特的小装置,它描述了一种可以为智能手机充电的“戒指”,别看它小认为它只是个摆设大于使用价值的东西,它其实想铁甲奇侠胸前的 Arc Reactor,这款装置并不是由包裹在手指上的电池供电的,而是通过手部的运动让“戒指”内的磁盘进行磁切割产生电流。通俗的说,就是指环发电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网上看到的,可以考虑给你的戒指也加上:   三星申请“充电戒指”专利,想象力非常丰 ...

碉堡了

额,其实原来这个 实物化的电子宠物

我就是想用 这种能量采集源做唯一电源的,则如果你整天不动,它就一点能量都没有完全用不了。

就是你不带他出去溜他就会死掉

但是,后来,限于体积和没找到合适的采集能量源就放弃了。

现在看到能比较实用价值的只有按压微发电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碉堡了 额,其实原来这个 实物化的电子宠物 我就是想用 这种能量采集源做唯一电源的,则如果你整天 ...

微结构的按压发电机个人恐怕没有条件实现,有一定机加条件的话,用外环旋转发电的方式还有可能实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微结构的按压发电机个人恐怕没有条件实现,有一定机加条件的话,用外环旋转发电的方式还有可能实现。

额......那,那不成了老人玩的手球.......两个放在手掌里扭来扭去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D:
额......那,那不成了老人玩的手球.......两个放在手掌里扭来扭去那种。

不是哦,戒指环可以做成内环和外环,内环、外环扣在一起构成戒指的整体,内环挨着手指,然后拨弄、旋转外环来发电。此方案的优点是简单,缺点无法在外环上镶嵌宝石之类的饰品,会团团转的。当然,外环上设置一些突起也好,便于旋转,没事转转既发电又减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额......那,那不成了老人玩的手球.......两个放在手掌里扭来扭去那种。

也许这么描述更容易明白:滚珠轴承的结构就是内环加外环,二者皆可独立旋转,只是戒指与轴承的中间层结构不同。戒指外环内侧中间圆周对称布置几片细小的钕铁硼强磁片,边沿搭在滚柱(非滚珠)上支撑并可旋转,内环适当位置布置微型条状线圈,这样即可实现旋转发电,再用电容储电供蓝牙短时工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也许这么描述更容易明白:滚珠轴承的结构就是内环加外环,二者皆可独立旋转,只是戒指与轴承的中间层结构 ...

其实我明白你的意思,因为几年前,淘宝京东上就有这种打着 可以旋转的卖点的 戒指,我看过好多次了。

那个比喻也确实不恰当,但我大概是那个意思。

我是觉得,运动还是要站起来走走靠谱,光手指上的事情,比较像老人专用,不太符合最初的目的。

不过,话说那东西能产生多大的能量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明白你的意思,因为几年前,淘宝京东上就有这种打着 可以旋转的卖点的 戒指,我看过好多次了。 ...

既然要做智能戒指,解决电池和无线连接问题是必须的。电池的体积、充电和可靠性性方面在戒指的限制下极难解决,发电储能加超低功耗是可能解决的技术路径。ON宣传稿上有个按压开关发电的不用电池遥控器,功能简单但实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既然要做智能戒指,解决电池和无线连接问题是必须的。电池的体积、充电和可靠性性方面在戒指的限制下极难 ...

诶,我那会看资料也看到那个 按压开关 了。

但是.......我想了想,觉得很怪啊~~~

让我想起多年前在火车上买的 小猪按压手电筒.......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既然要做智能戒指,解决电池和无线连接问题是必须的。电池的体积、充电和可靠性性方面在戒指的限制下极难 ...

其实我更头疼的无线充电能否真的做到这么小。

我当时主要是考虑到电动牙刷一类的小功率方案,我才有那么一丢丢信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诶,我那会看资料也看到那个 按压开关 了。 但是.......我想了想,觉得很怪啊~~~ 让我想起多年前在 ...

作为技术验证或DIY,用小猪按压电筒中的发电机构没问题,我在创意大赛栏目发的相关帖子里就有提到。作为产品,当然要重新设计微型发电机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更头疼的无线充电能否真的做到这么小。 我当时主要是考虑到电动牙刷一类的小功率方案,我才有那 ...

用无线充电表面可行,但内置电池的体积和可靠性是难以逾越的障碍。如果内置电池,还是一次性干电池好些。戒指的体积限定已经严重约束了可发挥的创意范围,根据创意再考量电源方案,然后就知道是否可行了。